简易的任务调度系统

楼主:
自己无聊写了一个小的调度系统,可以直接在launchpad上运行,喜欢的可以下了看看效果

源程序

网友:
想先看看截图

网友:
不是UI系统,图没什么好看的,直接在g2553上运行,不用加外设,只是两个任务分别控制那两个LED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