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】+基于mpu6050的手势遥控器设计(续2)

楼主:
在上个星期中着重对mpu6050的数据进行融合的理解,由于本人数学功底比较差,理解起来不叫吃力所以多花了一些时间去理解,但是离数据融合还有一段距离。在关于mpu6050的数据融合方面,网上有很多资料,由于查找能力有限,没能找到很详细很细致一次性说明问题的资料,都是零零散散的:其中有个外国文章写的不错给出地址:http://www.starlino.com/imu_guide.html,还有就是参考:秦永元的《惯性导航》和陈永永,钟斌的《惯性导航原理》。
现在只是停留在理论理解上面:先使用加速度传感器反正切求出的欧拉角,截图如下:

静止不动的时候。

抖动的时候。
可以看出飞机变化不是很自然,姿态解算效果很差,仍然需要加入陀螺仪的数据进行融合结算,后续将加入姿态结算。(网上有现成的姿态结算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去算,所以还是想自己弄明白原理后再去分析代码,可能会更好)。
下一步:将四元数的姿态解算远离弄明白。

网友A:
不错 姿态解算的理论还是有点复杂的,我也断断续续的搞了一些

有空多交流啊

目前能解算出来姿态,不过需要调整积分的时间缩小100倍的情况下,正常情况下漂的太厉害了,看来需要卡尔曼滤波,暂时还没搞这部分。

https://camelshoko-chipsensor.rhcloud.com/?p=85

网友B:
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
谢谢 ,会继续努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 姿态解算的理论还是有点复杂的,我也断断续续的搞了一些

有空多交流啊

目前能解算出来姿态,不过需要调整积分的时间缩小100倍的情况下,正常情况下漂的太厉害了,看来需要卡尔曼滤波,暂时还没搞这部分。

https://camelshoko-chipsensor.rhcloud.com/?p=85
好的,目前利用的最普通的叉乘在pi调节,但是波动很大!

网友:
楼主能给个上位机软件的地址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