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GenericApp样例实现组网工程设置-新手请教

楼主:
        我利用GenericApp这个ZStack的样例试着组网,将App代码按照一本书的教材进行简化后,下载到CC2530中,一个协调器、一个终端,但试了几十次,终端只有一两次加入到协调器中,不知道是不是工程配置的问题,配置使用的默认的,向大家请教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PA是什么意思,按你的方法果然组网成功了。
PA(power amplifier)就是功放的意思,市面上卖的CCXXXX小板有的会带上PA模块有的则没有PA模块,看看你手头的小板,除了CCXXXX芯片外,应该还有一个芯片,那个就是PA芯片,通常会是CC2591。因为有了PA对信号的放大,天线在设计上可能会有所改动,若协议栈中没设置使能PA,则数据只靠天线发送和接收,强度会很弱,就出现了你所说的时而可以联接到时而联接不到的问题。如果是没带PA的小板,天线在设计上会兼顾功率放大,因此即使协议栈中没设置使能PA,在一定距离内也可以正常收发数据。协议栈默认是关闭PA的,若PA是cc2591,则协议栈在设置使能PA后会占用P1_1、P1_4、P0_7给cc2591使用。

网友B:
打断点跟踪终端搜索加入网络的相关函数,看看终端在扫描完信道后是否找到了可加入的网络,如果没有就检查下你的模块是否有带PA,协议栈默认是关闭PA的

网友C:
用协议分析仪抓取无线数据包,才好分析问题在哪里,你只说出问题,没有更加详细的东西,没办法给你分析的。

网友A:
怎么检查带PA,是工程设置还是代码里面体现的?
引用 网友B:
打断点跟踪终端搜索加入网络的相关函数,看看终端在扫描完信道后是否找到了可加入的网络,如果没有就检查下你的模块是否有带PA,协议栈默认是关闭PA的

网友:
正学习使用这个抓包软件,还不太会使用,抓不到包。
引用 网友C:
用协议分析仪抓取无线数据包,才好分析问题在哪里,你只说出问题,没有更加详细的东西,没办法给你分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检查带PA,是工程设置还是代码里面体现的?
先看看你手头上的小板有没有PA,如果有PA的话就在工程里加入预编译选项“HAL_PA_LNA”。最好的办法是打断点跟踪终端的入网过程,看看在搜索网络那个函数中终端是否有搜寻到网络,若搜寻到了网络,一步步跟踪看看搜寻到的网络是否符合终端加入的条件。

网友:
好的,先谢谢了
引用 网友B:
先看看你手头上的小板有没有PA,如果有PA的话就在工程里加入预编译选项“HAL_PA_LNA”。最好的办法是打断点跟踪终端的入网过程,看看在搜索网络那个函数中终端是否有搜寻到网络,若搜寻到了网络,一步步跟踪看看搜寻到的网络是否符合终端加入的条件。

网友A:
这个PA是什么意思,按你的方法果然组网成功了。
引用 网友B:
先看看你手头上的小板有没有PA,如果有PA的话就在工程里加入预编译选项“HAL_PA_LNA”。最好的办法是打断点跟踪终端的入网过程,看看在搜索网络那个函数中终端是否有搜寻到网络,若搜寻到了网络,一步步跟踪看看搜寻到的网络是否符合终端加入的条件。

网友:
能请教一下怎样使用抓包工具packet sniffer吗,我按F5后没有任何数据,启动的时候选择IEEE 802.15.4/ZigBee,我的芯片是CC2530
引用 网友C:
用协议分析仪抓取无线数据包,才好分析问题在哪里,你只说出问题,没有更加详细的东西,没办法给你分析的。

网友C:
1、你电脑上插上Zigbee协议分析仪了吗?

2、如果插上的话,选择正确的信道,再按F5应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抓包软件的设置,你看下你的是否正确。

插上协议分析仪

插上协议分析仪

选择信道

选择信道

开始抓包

开始抓包

网友:
需要专门的协议分析仪?我之前一直以为用仿真器就可以的。
引用 网友C:
1、你电脑上插上Zigbee协议分析仪了吗?

2、如果插上的话,选择正确的信道,再按F5应该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