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加快模拟电路的响应速度?

楼主:
遇到了需要加快反应速度来提高性能的问题,主要原因还是电阻阻值大,导致电路反应慢,又有功率限制,还真的是很难权衡。有没有谁可以推荐些资料。

网友A:
楼主题目范围太大,模拟电路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,没办法一概而论。
功耗和速度是矛盾的,不仅是模拟电路,数字电路同样存在功耗和速度的矛盾。数字电路功耗和速度矛盾的典型,可以用PC机当例子。现在PC机速度确实是快了,可CPU上的风扇也大了,甚至显卡上也要加个风扇。PC机用双核,就是为了解决速度和散热问题。
模拟电路,速度与发热的矛盾更复杂,没办法泛泛而谈,只能谈具体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题目范围太大,模拟电路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,没办法一概而论。
功耗和速度是矛盾的,不仅是模拟电路,数字电路同样存在功耗和速度的矛盾。数字电路功耗和速度矛盾的典型,可以用PC机当例子。现在PC机速度确实是快了,可CPU上的风扇也大了,甚至显卡上也要加个风扇。PC机用双核,就是为了解决速度和散热问题。
模拟电路,速度与发热的矛盾更复杂,没办法泛泛而谈,只能谈具体问题。
具体的话,就是三极管的非门电路在1MHz的时候,上升沿较慢,但是要是减小电阻加快上升速度,功率就降不下来。尝试了加速电容,二极管+SCR+三极管控制,效果还是不理想,而且上升沿更尖锐(高电平基本没有保持时间,上去就掉了)

网友:
贴出电原理图和波形,元件参数要详细,波形需要输入输出双通道。最好把你改动过的图也贴出来。

“上升沿较慢”,有可能是三极管饱和过深。但你的叙述太简略,不能判断。

网友:
1M的频率是有些高,在高频时,使用电阻作负载就不太合适了。楼主试一下推挽形式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