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igbee省电问题

楼主:
大侠们,zigbee协调器掉线后节点会不停的搜寻网络,这样电池供电的节点很快就没电了,如何才能做到既省电又能自动搜寻网络?

网友A:
搜寻间隔拉长,其余时间休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搜寻间隔拉长,其余时间休眠
你好,请问如何拉长搜寻间隔!

网友:
如果节点掉线
1、 首先给自己设置一个周期性任务,然后可以进入节电模式
2、周期性任务唤醒后,进行网络搜索工作,如果搜索到,切换到正常模式,否则继续休眠

类似如下方式,这是一个定时发送的例子
//定时器周期性触发的事件
    if ( events & SAMPLEAPP_PERIODIC_MSG_EVT )
    {
        /*为下一次发送初始化定时器*/
        osal_start_timerEx(SerialApp_TaskID, SAMPLEAPP_PERIODIC_MSG_EVT,5000);
        // 在此加入要周期性处理的事务
        SerialApp_SendPeriodicMessage();
        return (events ^ SAMPLEAPP_PERIODIC_MSG_EVT); //清除标志位,否则将重复响应
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