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这样连接测不到单片机所需电流的大小

楼主:
测量的是低功耗电流值得大小,可是怎么测哪个电流表都显示MAX,为什么啊啊?

网友:
你看看单片机工作没工作。或者是你的电流表选的不对,设置的不对。。。。

网友:
protues可以仿真单片机程序运行,但是不能仿真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吧。
我只知道可以仿真模拟电路的电流。

网友:
仿真测电流,这玩笑实在开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