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Nucleo深度评测】之二:stm32cube的三种开发方法

楼主:
1. mbed云端开发
       打开以后会看到mbed.htm,点击, 哈哈,开始平步青云,开始了云端开发,直接跳到https://developer.mbed.org/网站,可以实现在线编写程序,新建项目,导入工程,编译的功能,这样相当于一种云端工作的概念,产生bin以后, 下载到刚刚这个u盘,单片机的程序就更新了.听起来很酷. 很多同学要问调试怎么样办?一直在云端掉下来怎么办?虽然此云非彼云,但是有个残酷的事实,摆在大家面前,大项目必须要调试,要保密,不可能一直寄生于云端.何况mbed因为目前还是个国外网站,速度也不是特别给力?......似乎mbed有些鸡肋. 其实mbed早为大家想好了这一切, mbed 只是让大家体验这种高在云端的感觉. mbed的根本作用,还是在于最大程度去解放大家,让工作变得轻松有趣,减少重复低级劳动,把整个nucleo或者其他类似的原型开发板抽象成了一个个对象模型,大家开发的时候,基于对象,面向对象,都可以玩起来了.因为你是用C++在编程哦.我们把mbed当成一个在线生成工程的想到就可以了. mbed ide 具有工程导出功能,可以导出为常见的ide,比如keil ,这样好了.我们用mbed来建立项目框架,同时所有的外设和功能块都抽象好了.这样,在本地,用keil, 用c++代码慢慢完善修改代码吧. 这样之前mbed工程不能在线调试的问题也解决了. 看来是天空飘来一片云, 帮我们把项目的基石打牢而已.

网友:
2 . Keil + FW开发方法
    下面说说我们常规的用iar或者kei来开发, 一般还是用keil居多,所以用最新的keil说是.首先在社区下载对应的FW库,地址如下
分两个分卷: part1 part2
http://www.stmcu.org/download/index.php?act=down&id=7773
http://www.stmcu.org/download/index.php?act=down&id=7774

k not intalled 或者 communication error字样,这时候,我们就需要安装win7或者xp对应的st-link V2-1的驱动; 在这里下载

1, STM32 Nucleo板上集成的ST-Link/V2-1在Win7,8的PC端USB驱动 - http://comm.eefocus.com/media/download/index/id-206345

2, STM32 Nucleo板上集成的ST-Link/V2-1在Win XP的PC端USB驱动 - http://comm.eefocus.com/media/download/index/id-206346

网友:
3. 基于STM32CubeMx的开发方法
   Keil大家都很熟悉,keil一直升级,目前已经到了keil512,支持最新的M7,
st的cubeMx是个好东西 .我以为就是一个GUI方式的代码生
成工具,直接生成keil5的工程文件.不错把
如何生成keil5的ide工程文件.  体验nucleoL072开发板的使用.
我们先使用st新出的cubeMX工具来自动生成
一个最简单的keil工程试试看,以keil5.1为例,
还可以选择iar 和truestudio,根据需要选择;

网友:
楼主的标题应该改为STM32的三种开发方法,而不是
stm32cube的三种开发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