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与小区监控摄像头连接

楼主:
请高手帮忙我小区有很多摄像头我电脑怎样能连接小区摄像头?也可以发我邮箱里谢谢!
nangongdongjing@21cn.com

网友:
一种是数字信号,可以用以太网连接,用的ONVIF协议,还算比较简单。还有就是模拟信号的,可以用用采集卡。如果仅仅是为了看监控画面,你去摄像头官网下载例程能跑通的。

网友:
网线即可,但需要同一局域网,
装上摄像头控制软件设置IP地址,,,

网友:
yyqf2008 该用户已被删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