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keil中遇到的问题

楼主:
我在keil中添加了STC的头文件,但是我写完程序编译时它却没有包含进来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我上网查了还是不行,所以想请教各位怎么解决

网友A:
你把头文件放在什么位置了?

网友B:
没有设置头文件的路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头文件放在什么位置了?
在keil的C51/INC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设置头文件的路径吧
这个不太清楚,我已经添加了STC的头文件,在创建工程时选的是STC89C52RC,但是我写完程序,编译出错,没把头文件包含进来

网友B:
keil里有个设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keil里有个设置的
还是不行啊,我把头文件放到工程文件夹下也不行,可能是软件的问题,谢谢版主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还是不行啊,我把头文件放到工程文件夹下也不行,可能是软件的问题,谢谢版主了。

不是你放在哪的问题,而是你没告诉你的keil头文件在哪个路径,还有keil只能识别一层路径,所以要包含到每一个最底层文件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不行啊,我把头文件放到工程文件夹下也不行,可能是软件的问题,谢谢版主了。
放在工程文件的目录下时,将#include 改为#include "xxxx"。
放在keil的inc下时,如果放到子目录中,是需要添加子目录的路径。6楼说的很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你放在哪的问题,而是你没告诉你的keil头文件在哪个路径,还有keil只能识别一层路径,所以要包含到每一个最底层文件夹
版主,那我真的不懂弄了,写了那么多的程序,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,想的头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放在工程文件的目录下时,将#include 改为#include "xxxx"。
放在keil的inc下时,如果放到子目录中,是需要添加子目录的路径。6楼说的很清楚。
我按照他所说的做了,在设置里添加了文件的路径D:\Keil4\C51\INC\STC,这不行,我后面才把头文件放到工程目录里的

网友:
拷贝进来用

网友:
既然你在inc下建立了STC目录,那你试试

如果将头文件放在你自己项目文件夹中,就要使用 #include "xxxx.h"。注意这里是双引号,而不是括号了。

这个问题与keil的版本有关。STC没有包含到keil的数据库中,所以存在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问题肯定可以找到,再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头文件写错了或者什么其他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肯定可以找到,再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头文件写错了或者什么其他问题
头文件没问题的,我把芯片选择为ATMEL的AT89C51,头文件用STC89C52RC没问题,完全能用

网友D:
“我把芯片选择为ATMEL的AT89C51,头文件用STC89C52RC没问题”,除了改芯片型号,别的什么都没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“我把芯片选择为ATMEL的AT89C51,头文件用STC89C52RC没问题”,除了改芯片型号,别的什么都没动?
           没有动到,就是创建工程而已

网友:
keilk 中添加STC头文件
你先添加STC.CBD文件试试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gzMjUzfDkzOWZmNWU0NTI4NTdjZjUyYWM4YWZiODYwYzJiZDRlfDE3MzgzMzgyMDM%3D&request=yes&_f=.rar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keil里有个设置的

STC51单片机不设置这个没什么问题的,估计是其他原因

网友:
楼主直接发工程上来看下

网友C(2014-12-28):
閻ц缍�
閹存牞鈧拷
濞夈劌鍞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