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大佬解答。。

楼主(2014-12-16):
寻大佬解答。。
有个问题,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大佬们:温度传感器是怎么实现对温度微小变量的放大显示的?就是假如文变量是0.01摄氏度,温度传感器通过什么结构实现?

网友A:
材料的温度曲线,传感器说到底都是模拟电阻或电容或电感等器件变化,通过电路去将变化体现为电信号,最后通过AD芯片转换成数字信号经处理后输出。

网友:
温度传感器种类繁多,你说的是哪种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