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F2812中,SCI在RAM调试通信正常,在Flash调试,通信错误

楼主:
如题,求助大神帮忙

网友:
加仿真器在FLASH里面调试找问题

网友:
不是很懂~~过来看看学习学习~~~~~~~~

网友:
在发送的buf中数据还是对的,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中的数据就是不对的

网友:
先定位错误在哪里。
一般情况是程序没有固化到flash,或者程序固化到flash了,但是入口地址不对。

网友:
比较一下两种情况下的寄存器的差别。主要看看控制寄存器。

一般情况下是可能是CMD文件使用不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