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M R21]SAM R21的第一个例程

楼主:
昨天收到了SAM R21开发板,就赶忙试了一下。

通过macroUSB连接上电后,和其它ATMEL的开发板一样,可以自动在ATMEL Studio 6中识别出来。

这个开发板好像没有带有默认的例程,上电后没有任何变化,所以就直接试了试ASF中的例程。我选择了最新的ASF 3.20.1版的ASF,并选择了第一个例程,DELAY Example。

例程很简单,就是使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delay:delay_s、delay_ms、delay_cycles。看名称就应该知道功能了。

编译好例程后,就可以下载到SAM R21了。下载前,需要先选择一下debugger/programmer。感觉这个地方,软件可以做的更人性化一些,不要每次都自己去设置一下,因为自家的开发板上肯定是EDBG仿真器了。

下载前,出现了EDBG升级的提示。因为我将软件升级到了6.2sp1,所以带有的固件也升级了。

升级好EDBG的固件,就可以用Device Programmer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运行,也可以仿真运行。我先使用Device Programmer下载,下载前还要选择一下下载接口,而仿真时没有这个提示的。

选择后,就可以到左边选择memories,然后按下Program,程序就可以开始下载并运行了。

需要注意第三种延时delay_cycles非常快,delay_cycles(100)时眼睛也无法分辨出来。可以将延时5000次减少到50次,延时次数100增加到500000,这样就可以看出效果了。

网友:
如果例程编译时出现错误,可以先Clean一下,然后再重新编译就好了。

网友A:
是不是接那个EDBG的口,我还没开始干活呢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怪不得我一直没找到

我软件装在笔记本上,usb插在台式机上
NND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怪不得我一直没找到

我软件装在笔记本上,usb插在台式机上
NND
d 下次记得吃完饭,把账结给我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还没到,先进来混个脸熟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接那个EDBG的口,我还没开始干活呢
板载了EDBG,可惜不能像STlink那样引出来仿真其他MCU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怪不得我一直没找到

我软件装在笔记本上,usb插在台式机上
NND
有钱人就是任性!!

网友:
win8的EDBG驱动怎么装不上去啊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为毛我xin7系统创建工程,编译,下载啥的都很慢啊!目前已经跑了好几个例程了,usart、led、delay等。

网友:
ATMEL Studio的确很慢,特别是第一次编译的时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