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验室or漫画?什么情况?Atmel picoPower实验室演示低功耗案例

楼主:
实验室还是漫画?这是神马情况?
Atmel帅哥工程师在Atmel picoPower实验室演示他们的低功耗技术。看他能不能征服你?

Atmel SAM4L picoPower简介
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ing/index.php?m=content&c=index&a=show&catid=77&id=605
课程简介:SAM4L凭借全球效率最高的Cortex-M4内核为低功耗设立了新标杆。SAM4L产品能够实现超低功耗原因很多,本视频简要介绍了SAM4L是如何降低系统功耗的。

Atmel picoPower实验室:节省功耗的基本技巧
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i ... how&catid=77&id=602
课程简介: 介绍可用于所有AVR微控制器的节省功耗的基本技巧.

Atmel picoPower实验室:鹦鹉学话
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i ... how&catid=77&id=603
课程简介:演示一个“鹦鹉学话”实验,看如何用XMEGA和DMA控制器节省功耗,并减轻CPU负担。

Atmel picoPower实验室:睡眠模式
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i ... how&catid=77&id=604
课程简介:  不使用CPU时,在32 bit AVR UC3L上评估输入数据。设定一个阈值,如果在阈值之内,就不唤醒CPU,使其处于睡眠模式。减少功耗的同时,又不影响功能。

更多Atmel教室课程
请见: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ing/Atmel/

网友:
ATMEL东西很好,不过AS和仿真器不是一般的坑啊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A:
漫画详解?这个东西是鬼子先开始用的,挺有创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漫画详解?这个东西是鬼子先开始用的,挺有创意的
我觉得Atmel现在最大的优势是那些创客们都在用Arduino

网友:
有点意思

网友:
Atmel SAM4L 补充视频 冬至来报到啦! 填充picoPower实验室

SAM4L: picoPower
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 ... how&catid=77&id=616

    SAM4L凭借全球效率最高的 Cortex-M4 为低功耗设立了新标杆。SAM4L 产品能够实现超低功耗原因很多,本视频简要介绍了 SAM4L 是如何降低系统功耗。请单击视频了解详情!

    敬请观看基于 Atmel SAM4L ARM® Cortex®-M4 处理器的微控制器(MCU)介绍视频的第二部分:了解 SAM4L 系列产品是如何集成 Atmel 的picoPower® 专利技术的,它可以确保在开发各种装置时从最底层开始(从晶体管设计到同步方案)就最大限度地减少功耗。

SAM4L: 功能概述

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 ... how&catid=77&id=617

    SAM4L 可以提供种类丰富的周边外设;从用户接口外设,如电容触摸屏幕和点阵式LCD 屏幕,到通讯接口,如 USB 接口,应有尽有,并且还具有许多能够降低功耗的功能,如 Peripheral Event System 和 SleepWalking。请单击视频了解详情!

    如果无需再为功耗烦扰,您的设计是否能够获得很大提升?现在就了解一下基于 SAM4L 系列 ARM® Cortex®-M4 处理器的微控制器(MCU)吧,它的功耗只有其他竞争解决方案的三分之一。

SAM4L-EK: 概述
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 ... how&catid=77&id=615

    SAM4L-EK是我们推荐的用于所有 SAM4L 装置的评估套件。它配备有一个256k 的 SAM4L 装置。该装置同时配备了点阵式 LCD 控制器和 USB 主设备,使您通过单一套件就能评估 SAM4L 系列装置的所有功能。该开发板可提供多种周边外设来演示 SAM4L 的主要功能,并且还可以通过扩展板进行扩展。请单击视频了解详情!

    敬请观看基于 Atmel SAM4L ARM® Cortex®-M4 处理器的 MCU 视频第三部分:了解 SAM4L 评估套件,该套件配有一个 256 KB 的 SAM4L 装置,具有点阵式 LCD 控制器和 USB 主设备。通过它,您仅用单一套件即可评估 SAM4L 系列装置的所有功能。

更多课程,请参见Atmel教室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training/Atmel/

网友B:
Atmel® ǀ SMART SAM L21 不但具有无与伦比的 ARM® Cortex®-M0+ core性能,与现在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相比,功耗也仅为其三分之一。此 MCU 在活动模式下功率低至 35μA/MHz,耗电低于 900nA(保留全部 32kB RAM)。对于各类物联网应用而言,拥有快速唤醒、事件系统、SleepWalking 和创新 picoPower 外围设备的 SAM L21,无疑是手持设备和电池供电设备 的理想之选可获取您需要的支持。

Atmel|SMART基于Cortex-M0+核的最低功耗MCU SAML21研讨会

https://training.eeworld.com.cn/showopencourses?lessonid=104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tmel® ǀ SMART SAM L21 不但具有无与伦比的 ARM® Cortex®-M0+ core性能,与现在市场 ...

据说是ULPBENCH值最高的,胜过TI和ST,你们看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