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bview上位机串口读取数据丢失问题

楼主:
将下位机程序下载到STM32单片机中,复位后,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:41 65 62 0D 0A ,然后
单片机向串口调试助手连续返回16组数据,每组数据中包含12个字节。
第一组:41 22 C2 01 21 71 48 01 41 65 62 01
第二组:41 22 BF 01 21 71 86 02 41 65 62 01
    .         41 22 C0 01 22 71 C4 03 41 65 62 01
    .         41 22 C3 01 22 72 02 04 41 65 62 01
    .         41 22 C5 01 23 72 40 05 41 65 62 01
    .         41 22 C5 01 23 72 7E 06 41 65 62 01
    .         41 22 C4 01 24 72 BC 07 41 65 62 01
    .         41 22 C7 01 24 72 FA 08 41 65 62 01
              41 22 C4 01 24 73 38 09 41 65 62 01
              41 22 C9 01 25 73 76 0A 41 65 62 01
              41 22 CB 01 25 73 B4 0B 41 65 62 01
              41 22 CC 01 26 73 F2 0C 41 65 62 01
              41 22 CA 01 26 74 30 0D 41 65 62 01
              41 22 D1 01 26 74 6E 0E 41 65 62 01
              41 22 D1 01 27 74 AC 0F 41 65 62 01
第16组:41 22 D4 01 27 74 EA 10 41 65 62 01

这些数据都较理想,也就是说,下位机程序是没有问题的。
当用labview上位机程序与单片机进行通信时,出现的问题是:
labview上位机读取数据时,经常出现,
上一组的12个字节数据能够全部读取,到下一组时可能一个字节数据都读取不到
       ,即读取的字节数目为零,如图片所示;
或者
上一组的12个字节数据能够全部读取,到下一组时可能只能读取到部分字节数据
      ,即读取的字节数据小于12,如图片所示。
但是通过调整串口数据读取之前的延时时间,可以让以上问题出现的频率从
”经常“变成”偶尔“.如图所示。
比如当延时时间为500ms时,经常出现数据读取不到或只能读取部分数据,
最后可以得到10~12组的完整数据;
经过多次调整,将延时时间调整为1000ms时,偶尔有一次数据读取不到或者
只能读取部分数据,最后可以得到15组完整数据。
但是怎样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呢?
单片机返回给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那么理想,与labview上位机配合却出现
如此问题,责任当然在labview上位机上了。
既然能返回15组的完整数据,偏偏会有一组数据不能完整读取,是上位机和
下位机的工作时序配合得不好吗?
有遇到类似问题得坛友,希望有机会交流一下.

读取的字节数为0

读取的字节数为0

读取的字节数小于12

读取的字节数小于12

串口读取数据之前的时间延时

串口读取数据之前的时间延时

网友:
在Serial Configuration这个节点上将终止符设成了F,即假。并选择了属性节点Number of Bytes at Serial Port ,将这个属性节点与VISA字节总数连接,通过属性节点实时查询缓冲区内字节数目,只有当字节数目大于0时,才把字节读出来,并在字节读取之前延时了一段时间。而这段延时时间对VISA所能读取的字节数有影响,延时时间越长,可读取的字节的数目就越多。道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,但是仍有字节丢失现象。

网友A:
串口接收丢失,如果单片机部分没有问,那就是你的软件读取串口数据机制有问题,没有用过这个软件,所以不好说问题所在,好好找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串口接收丢失,如果单片机部分没有问,那就是你的软件读取串口数据机制有问题,没有用过这个软件,所以不好 ...

我也遇到过labview串口数据丢失的问题,后来将VISA里一个模块的默认有终止符改有T改为F就正常了,你可以参考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