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.2mv-2mv的交流小信号该怎么检测?

楼主:
如题。0.2mv-2mv的交流小信号该怎么检测?是用电压跟随器+电压放大?还是用电荷放大+电压放大更好?还有电压跟随器用什么型号运放比较好?

网友:
放大电路选型很重要
但个人觉得,这么小的电压,模拟前端更要命啊
一不小心就被底噪给淹没了

网友:
电荷放大还是电压放大得看你这个前级小信号的输出阻抗

网友A:
0.2mV,这个信号不算太小,通常直接放大即可。
如果信号中含比较大的噪声,最好先滤波再放大。
选用何种放大器,那要看你的信号频率范围有多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.2mV,这个信号不算太小,通常直接放大即可。
如果信号中含比较大的噪声,最好先滤波再放大。
选用何种放大器,那要看你的信号频率范围有多大。
信号频率是几十Hz----几十Khz

网友:
幅度不是决定因素,还要考虑频率,噪声特征,干扰特征等等确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信号频率是几十Hz----几十Khz

那大致上就是音频范围。
老型号运放,考虑NE5532。
另外,你的放大器输出要求如何?输出要求多大电压幅度?多大功率?若是要求较大功率,考虑NE5532加一级功率放大芯片,如LM386、TDA2030A甚至LM3886等。

网友C:
先放大在滤波。输出的时候可以用下跟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先放大在滤波。输出的时候可以用下跟随

如果通频带以外的信号比较强,先滤波再放大比较好。这样比较容易避免由于器件非线性产生的交扰调制。而且,最好是无源滤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通频带以外的信号比较强,先滤波再放大比较好。这样比较容易避免由于器件非线性产生的交扰调制。而且,最好是无源滤波。
无源滤波是个好方法,

网友:
不计成本的话用仪表放大器,也就十几块钱。既然要检测这么小的信号应该也不差这几块钱。或者用运放搭,反正要增大输入阻抗,还要看你信号频率。滤波是必须的,不过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定。能满足要求就行

网友:
你去网上找找今年TI杯的题,有个锁定放大器前端就是100uA信号放大,可以参考别人的方案,NE5532是可以的

网友:
你这个跟用毫欧的shunt resistor侦测母线电流时一样的哇,可以用INA138,将这个小电压转换为电流,再到电阻生成电压,通过uF电容滤波,就可以检测你这个交流小电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