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官方电路图制作TI M4的最小系统板时出现的一个问题,求大神解答

楼主:
按着TI官网给出的TM4C123GH6PM Launchpad的电路图自己焊了2块最小系统,拿直流电源3.3V直接给VCC引脚供电,刚上电时候能用,测试晶振也起振了,但是过了几分钟后就不知不觉短路了,直流电源就过流保护了,2块都是这样。
连续试了三块芯片都出现了这同一个问题,都给烧了。真的是不知不觉,,没动过就烧。。
我个人分析了一下原因:1.电路原因。如果TI给出的最小系统电路没错的话,难道是我对电路某些部分理解错误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2.供电问题。难道不能拿直流电源直接连vcc和g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3.芯片问题。元器件问题。我用的是贴片式无源晶振,以前没用过这种晶振,不知道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起来有没有什么注意点。电阻电容用的是0603贴片式,难道功率容量太小?

真的想不出其它原因了,求各位大大帮我解决下吧。

电路图如下图所示:

网友A:
看最小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,过了几分钟才烧,会不会是这几个电容离芯片太远了,没起到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最小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,过了几分钟才烧,会不会是这几个电容离芯片太远了,没起到作用。
电容离芯片太远了??什么意思??哪几个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离芯片太远了??什么意思??哪几个电容
就是那几个 VDD 和 VDDC 上的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那几个 VDD 和 VDDC 上的电容。
那几个电容有什么要求吗?还有我不太明白这几个电容的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几个电容有什么要求吗?还有我不太明白这几个电容的作用
看官方文档,硬件设计指导。
这些地方如果按照官方设计,出问题的概率就小。否则,概率就大。

网友:
去耦电容,在layout 的时候需要尽量靠近mcu

网友C:
VDDC是怎么接的呢?

网友:
发个PCB图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DDC是怎么接的呢?
VDDC不接

网友B:
pcb还没画,现在还是自己焊的板子验证完再做PCB

网友:
烧了?是VDD,GND短路了吗?

网友:
这种情况与电源的关系比较大。不知道你具体是怎样供电的,用直流电源的线有多长,还有电源接地是否良好。如果线太长,而周围干扰较大,容易引入尖峰干扰,造成VCC超过极限值。如果直流电源输出稳波大,有时也会出问题。现在的芯片,一般不怕电源接反(内部有反向二极管),接反会发烫,短时间芯片不会坏,但是只要过压就很容易坏。推荐不要直接稳压电源供电,VCC前面接一个LDO,如1117之类的,基本就不会烧芯片的。TI的demo板,用USB供电,前面也有LDO的。
如果接地不好,两个设备使用不同相位的AC供电时,也比较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cb还没画,现在还是自己焊的板子验证完再做PCB
??????????没PCB咋来的,,板子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??????????没PCB咋来的,,板子,,,,
万用板呀

网友:
= =;;;好吧...俺知道为啥不工作了..

网友:
还觉的应该是电源滤波没做好

网友:
电路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,很大肯能是去耦电容接的不够靠近电源管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