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027编译时遇到问题,没法建立.out

楼主:
如图

就这样

就这样

网友:
我觉得你的错误和这个差不多http://www.deyisupport.com/quest ... 0/f/48/t/21895.aspx 或许有用!

网友:
没有把那些符号定义的.c文件加进工程,加进相应文件再编译就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按TI的安装方法,有一个DSP2802x_common文件夹,那里面放的文件是相当于“库”的公共文件。把它加进项目中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参考这个方法建立工程,把项目框架做好: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 ... C%D7%D4%BC%BA%B5%C4

网友:
好难啊,好复杂,看来我是初学者中的渣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