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M R21]串口透传测试

楼主:
折腾了一个晚上,终于将SAM R21的透传实验做成功了。一开始程序下载很正常,就是串口通信有问题,收不到数据。后来发现原来是串口软件需要设置DTR信号才能正常通信。

下面分享一下具体的步骤:

  • 首先打开ATMEL Atudio,接上开发板,选择LWMesh Peer2Peer例程

  • 选择合适位置后,创建例程
  • 打开文件config.h,将49行的APP_ADDR设置为0,然后编译程序并下载到R21-1
  • 将APP_ADDR设置为1,在编译下载程序到R21-2。地址必须从0开始设置,依次设置1234,不过只有两块板,不能测试更多情况。下载程序时,如果两个开发板连到同一个计算机上,注意要区分一下不同的EDBG。

  • 如果使用串口助手这样的软件,需要将DTR选中。

  • 如果是超级终端、Kitty、SecureCRT这样的软件,直接设置波特率9600就行。

  • 然后就可以发数据了。发送时,SAM R21除了会通过无线发送外,还会往本机串口回送

网友:
呃,这个是串口通信么
这句没看懂“然后就可以发数据了。发送时,SAM R21除了会通过无线发送外,还会往本机串口回送”
这边的无线发送是指两块板子间的无线发送么?是一块板子发送一块板子接收并通过串口显示?是这意思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呃,这个是串口通信么
这句没看懂“然后就可以发数据了。发送时,SAM R21除了会通过无线发送外,还会往本机串口回送”
这边的无线发送是指两块板子间的无线发送么?是一块板子发送一块板子接收并通过串口显示?是这意思么
就是往R21-1的串口发数据,它会将收到的数据通过本机串口又发回来。相当于数据回显一样。

网友B:
动作好快,速度能有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动作好快,速度能有多少?
这个还没有测,串口波特率是9600,无线的还没有看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