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678和FPGA_SRIO_1x_5G连接问题

楼主:
您好!
          DSP是TMS320C6678,FPGA是xilinx kintex 7,调试的时候DSP软件使用的是KI_STK_C6670_6678_6614里面的SRIO例子,
         程序默认的如下:serdes_cfg.commonSetup.inputRefClock_MHz = 312.5;  和我板子相符合

修改如下:
            1、SRIO_Loopback_Mode loopback_mode= SRIO_NO_LOOPBACK;
            2、 uiDspNum=1;  //跑DSP1程序
            3、srio_cfg.srio_1x2x4x_path_control=SRIO_PATH_CTL_1xLaneA
            4、srio_cfg.blockEn.bLogic_Port_EN[0]= TRUE;
问题:程序会停在
/*---------wait all enabled ports OK-------------*/
for(i=0; i {
if(srio_cfg->blockEn.bLogic_Port_EN)
{
while(0==(gpSRIO_regs->RIO_SP.RIO_SP_ERR_STAT&
CSL_SRIO_RIO_SP_ERR_STAT_PORT_OK_MASK));
}
}
FPGA这端,我用chipscope抓图发现gttx_data一直在发送control symbol(0x1C80F713),但是gtrx_data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的control symbol。图片。
请问是不是DSP还需要设置什么?为什么Port OK一直不拉高?谢谢!

网友:
你的FPGA是作为主,DSP作为从端吧?然后SRIO协议有一种写是需要响应的,有一种不需要!,先检查端口为什么没有初始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