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滤波电路是什么原理?

楼主:
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滤波电路是什么原理?

输入端有个105电容,没有截图出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这样用的,倒是新鲜。感觉还处好理解吧。电容接单片机引脚,当单片机引脚设置为高阻态时,是为开路,此时相应路上的电容断开,不起作用。当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时,是为短路,相应路上的电容接地。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选取不同容量的电容了。

网友:
估计楼主没有把电路贴全,输出端的负载是什么性质,对滤波特性很重要,信号源是什么性质,对滤波特性也很重要。
像这样只贴电路的很小一部分,没办法分析。

网友:
我只贴一支电阻,问这支电阻什么作用,谁能知道?

网友:
楼上讲得很正确,如果输入输出那个点-------没画出来的部分是个电压源,则接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。

如果信号源是恒流源,或内阻较大,这个电路仅是一般的RC滤波器,且,滤波特性与信号源内阻有关。

网友:
测量用的,衰减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