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430定时器的问题

楼主:
在定时模式下是不是只有TACCR0起作用,而且中断是所有共用的?

我知道什么

网友:
看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去~~
一般CCR0设置的是定时周期,CCR1作为比较/捕获寄存器使用。如果输出任意周期PWM信号,CCR0可以用来设置信号周期,CCR1可以设置占空比。
中断应该是CCR0和CCR1各有一个中断服务程序(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)。你中断服务用的CCR0的服务,然后你去改CCR1,当然没有效果咯!

网友:
是这样的我设置了一下TACCR1的寄存器的值,可是没有作用,不产生中断,TACCR1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吗?

我知道什么

网友A:
这个应该和其工作模式有关的呢!定时器模式下和捕获模式下TACCR1应该是没有用的!TACCR1在比较模式下输出PWM时有用,用来控制占空比!

网友:
楼上正解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和其工作模式有关的呢!定时器模式下和捕获模式下TACCR1应该是没有用的!TACCR1在比较模式下输出PWM时有用,用来控制占空比!
谢谢你的回复,这样说我大概明白了,我问的就是定时模式,因为发现定时时只有一个TACCR0起作用,怕是不是理解错了!

我知道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