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DSP开发板,求指点

楼主:
大家好:
      我是一名学生,想学DSP,考虑先买一块开发板,请各位推荐下,价格三千元一下都可以接受,芯片最好是目前使用比较多的,能有助于以后找工作的,谢谢大家!

网友:
C2000\C5000\C6000针对不同应用方向。先搞清楚以后想做什么再选相应DSP系列。初学者买块板子是个不错的想法,至少比自己做靠谱些。

网友:
自己做一个就没多少钱,学生真有钱~

网友:
我是新手,求各位给点建议

网友:
可以买TI官方出的开发板 资料多 而且容易上手

网友A:
C2000, C5000, C6000 搞哪一个,先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2000, C5000, C6000 搞哪一个,先决定
不知这三种DSP分别针对哪方面的应用?向做有些技术含量的工作,不要太低端的,请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这三种DSP分别针对哪方面的应用?向做有些技术含量的工作,不要太低端的,请教!
2000可以理解是一个 微控制器 MCU.5000可以理解是低功耗版本的 处理器,性能居中,主要移动,编写
6000就是大型基站,数据处理,性能最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