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1100/CC2500 RSSI定位

楼主:
对于CC1100/CC2500 ,接收节点的RSSI除了与发射功率,距离和环境有关,接收节点是否会自身通过调节增益(AGC寄存器),来改变RSSI的值。请高人解惑~

网友:
会的,我的领导告诉我的,但是我很久也没弄明白,他说是可以的,不过哪天我弄通了我会告诉你原因的。CC1100芯片基本特性:
1.315、433、868、915Mh的ISM 和SRD频段
2.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,支持2-FSK、GFSK和MSK调制方式
3. 高灵敏度(1.2kbps下-110dDm,1%数据包误码率)
4.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
5. 较低的电流消耗(RX中,15.6mA,2.4kbps,433MHz)
6.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,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+10dBm
7.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(无线唤醒)功能
8.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(CCA),即载波侦听系统
9.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
10.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,软件编程非常方便
11.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

网友:
知道两个节点的距离,知道两个以上节点的RSSI,计算出位置来不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