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正弦信号源串联电阻测量线圈两端电压的问题

楼主:
请教!!我把一个绕好的磁芯线圈(阻抗3K左右)串联一个电阻(1K), 接上一个幅值5V(最小0,最大5V)的正弦信号源。测量电压全部都在电阻上(4.76V),线圈没有任何分压。。。这是为什么???用万用表测 ,线圈两端就是通的,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了,线圈确实也是一根漆包线绕制的。。。照这样说的话,任何电感串联电阻的回路中,电感既然相当于导线了,那要电感干什么,想不明白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。。。。求大神指点迷津  我要怎么才能测出线圈两端的电压啊

网友A:
当电感有变化的电流流过的时候,电感两端有感应电压产生。
就是说,电感没有变化的电流流过的时候,跟个导线差不多。
电感一般就是开关导通瞬间,电感两端会有电压,因为要阻止磁通(电流)的变压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电感有变化的电流流过的时候,电感两端有感应电压产生。
就是说,电感没有变化的电流流过的时候,跟个导线差不多。
电感一般就是开关导通瞬间,电感两端会有电压,因为要阻止磁通(电流)的变压,,,,
这个道理我知道,用的是交流信号啊,那电流不是应该一直在变吗,不是应该能测到吗?要是只能在导通瞬间测,我怎么才能测到啊

网友A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,,
引用 网友B:
这个道理我知道,用的是交流信号啊,那电流不是应该一直在变吗,不是应该能测到吗?要是只能在导通瞬间测,我怎么才能测到啊

网友:
需要很低的頻率才測試的到  才能通過  參考磁珠用法你就會清楚

网友:
如果,电感和电阻串联网络两端加上交流电压,肯定不会出现 “ 测量电压全部都在电阻上(4.76V),线圈没有任何分压。。。”,

这里你交待的 ” 阻抗3K左右“ 的电感,就不用关心信号源频率了,即 Ω * L = 3KΩ(模值),此时用(在测试信号源频率内有效的)交流电压表,测量出的电压是各自的模值,在两条直角边上。合成矢量在斜边上,它等于所加信号

网友:
楼主显然忘了一个概念:感抗。

网友:
“求大神指点迷津  我要怎么才能测出线圈两端的电压啊”
直接在线圈两端测量电压即可。若频率比较低,可以用普通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,若频率比较高,可以用毫伏表或者示波器测量。

网友:
还要注意交流信号频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,,
示波器看了 ,一个探头分别看的时候,电阻、电感线圈两端都有正弦波,vpp分别为4V和1.26V ,(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2Vpp,用示波器看的时候信号源两端是4.08VPP)可是同时用示波器两个通道的时候,一个接电阻,一个接电感,只有电阻端有正弦波,电感两端就是一条直线。。不晓得怎么回事,到底啥情况呢

网友A:
电感的阻抗公式:X=2∏fL=V/I改变一下信号频率,1K和100K的时候测试一下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看了 ,一个探头分别看的时候,电阻、电感线圈两端都有正弦波,vpp分别为4V和1.26V ,(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2Vpp,用示波器看的时候信号源两端是4.08VPP)可是同时用示波器两个通道的时候,一个接电阻,一个接电感,只有电阻端有正弦波,电感两端就是一条直线。。不晓得怎么回事,到底啥情况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电感的阻抗公式:X=2∏fL=V/I改变一下信号频率,1K和100K的时候测试一下

不必再猜测了。楼主已经说了:“同时用示波器两个通道的时候,一个接电阻,一个接电感,只有电阻端有正弦波,电感两端就是一条直线”。显然楼主两个地线夹子是夹在电感两端,把电感短路掉了。

网友:
幸亏楼主没有把两个地线夹夹到火线和零线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必再猜测了。楼主已经说了:“同时用示波器两个通道的时候,一个接电阻,一个接电感,只有电阻端有正弦波,电感两端就是一条直线”。显然楼主两个地线夹子是夹在电感两端,把电感短路掉了。
啊  确实是这样  那应该怎么测呢  只能一个个的来测,不能同时?我是想知道电阻跟电感两端的波形合起来是不是信号源的波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啊  确实是这样  那应该怎么测呢  只能一个个的来测,不能同时?我是想知道电阻跟电感两端的波形合起来是不是信号源的波形

“我是想知道……是不是信号源的波形”
一定是,绝无疑问。

坚决要用示波器看的话,如果你的信号源输出“浮地”,可以将两个地线夹都夹在电感与电阻联接处,两个探头分别接电感的另一端和电阻的另一端(实际就是信号源的两端),两通道之一置于“反相”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啊  确实是这样  那应该怎么测呢  只能一个个的来测,不能同时?我是想知道电阻跟电感两端的波形合起来是不是信号源的波形

另外一个办法,是使用差分探头,但这东西很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“我是想知道……是不是信号源的波形”
一定是,绝无疑问。

坚决要用示波器看的话,如果你的信号源输出“浮地”,可以将两个地线夹都夹在电感与电阻联接处,两个探头分别接电感的另一端和电阻的另一端(实际就是信号源的两端),两通道之一置于“反相”位置。
可是这样波形也不对啊,电感两端好小,阻抗跟电阻明明是差不多的,电压应该也不会差别很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是这样波形也不对啊,电感两端好小,阻抗跟电阻明明是差不多的,电压应该也不会差别很大

1、你的电感“阻抗跟电阻明明是差不多的”是怎么知道的?测量出来的?用什么仪器?
2、很怀疑你的信号源是“浮地”,绝大多数信号发生器输出一端接外壳或内部电源地。要得到“浮地”信号,可以用一个适当的变压器,初级接信号发生器,次级作为“浮地”信号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、你的电感“阻抗跟电阻明明是差不多的”是怎么知道的?测量出来的?用什么仪器?
2、很怀疑你的信号源是“浮地”,绝大多数信号发生器输出一端接外壳或内部电源地。要得到“浮地”信号,可以用一个适当的变压器,初级接信号发生器,次级作为“浮地”信号源。
2πfL算出来的  L用阻抗分析仪测出来的 浮地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πfL算出来的  L用阻抗分析仪测出来的 浮地不懂

“浮地”的意思,是该信号两端均与大地或其它设备的“地”无关,其电位是“悬浮”的。
例如示波器,其输入就不是“浮地”,因为示波器输入两端有一端与示波器外壳联接。外壳又往往与插座上的地线联接。
信号发生器,其输出也不是“浮地”,其输出两端通常有一端与信号发生器外壳联接。外壳有往往与插座上的地线联接。
普通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,其次级在频率较低时是“浮地”。初级接220V市电(不是“浮地”,有一根零线),次级输出或9V或12V等等,是“浮地”,因为两端之间仅是一个绕组,与任何其它设备或者大地都没有电气联接。为什么我说“频率较低”?因为频率相当高时,该次级绕组两端对初级和对铁芯的分布电容不同,故不能认为是“浮地”。

你最后那次实验,估计是示波器探头的地线(接外壳再接地线)和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(有一端接外壳再接地线)把电感短路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