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推荐几个全功率带宽大于300kHz,输出电流1-5A左右的运放

楼主:
要求放大中心频率100kHz 带宽40kHz大信号         供电电源范围最好大些   其他参数没特殊要求

网友:
频率100kHz 带宽又不大,随便找个运放+驱动管即可。大电流的运放放价格不低,且不使用专用运放的灵活性很大

网友:
频率100kHz 带宽又不大,随便找个运放+驱动管即可。大电流的运放放价格不低,而不使用专用运放的灵活性很大

网友:
这样的运放可很贵,比如LM12等,应该如楼上所言,用普通运放加晶体管扩流的办法来解决,成本只是前者的零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