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系统的开关电路使用这样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?

楼主:
今天看到一个这样的电路,电路图很简单,我有个疑问,正常我设计系统的开关电路的时候,
都是直接使用一个开关去开断系统的VCC,这个电路这样使用开关去控制MOS管的通断,进而
实现系统VCC的通断,这样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??ESD还是别的?

网友A:
直接用开关控制电源,开关的接触电阻会对电路有影响,特别是紧凑、微型而又廉价的开关,时间长了触点容易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大增,这对负载电路显然不利。如果是用开关控制MOS管来控制电源的通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,这是应对开关质量不足的有效办法,但成本比较高。在能装配较大体积的优质开关时,通常就不会用这个办法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开关控制电源,开关的接触电阻会对电路有影响,特别是紧凑、微型而又廉价的开关,时间长了触点容易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大增,这对负载电路显然不利。如果是用开关控制MOS管来控制电源的通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,这是应对开关质量不足的有效办法,但成本比较高。在能装配较大体积的优质开关时,通常就不会用这个办法了。

哦哦,是这样啊,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使用的开关是不是优质开关?

网友:
从这个线路拓扑来看,用电信号控制开关机,直接控制MOS栅极信号最直接。其它点实现起来要复杂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哦,是这样啊,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使用的开关是不是优质开关?
通过品牌、价格等因素即可获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过品牌、价格等因素即可获知。

OK,了解,多谢版主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