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027编程如何调用数学函数

楼主:
想用TI28027做一个SPWM调制的例子,在里面调用sin函数的时候遇到了困难,我是属于菜鸟级,所以到这向大家求助!

网友:
下载controlsuite软件包,从里面找例子参考。

网友A:
请在文件中加入#inclu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nclued
应该就行了。
如果不行,请贴出你具体的编译环境,你是如何设置的,加了哪些东西,说白了,就是建工程的过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在文件中加入#inclu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nclued
应该就行了。
如果不行,请贴出你具体的编译环境,你是如何设置的,加了哪些东西,说白了,就是建工程的过程

我就是导入了一个例子进行的修改,没有添加什么东西!按照你的方式尝试了,出现了一下错误!如图:

网友:
contorlsuite有一个光伏套件的代码,sin在里面有应用列子可以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就是导入了一个例子进行的修改,没有添加什么东西!按照你的方式尝试了,出现了一下错误!如图:
我就是导入了一个例子进行的修改,没有添加什么东西!

仿照你的提问给出你答案:你就是有一个地方操作错了或有一个配置不当,没什么其他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