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sTick

楼主:
         SysTick是一个24位的定时器,采用递减方式计数,作为cortex-M3的标配,SysTick是学stm32或者是RTos不得不面对的,

只要是基于cortex-M3内核的单片机都有一个SysTick这对在程序移植的时候可以省去不少功夫。今天就用SysTick小试牛刀,做了

个呼吸灯,可是折腾了半天,程序老报错,说函数没有定义,可明明是按用户手册上说明来做的,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我固件库的

问题,固件库是3.5版本的,移除了一些老版本上关于SysTick的驱动函数。新版本的话只要调用SysTick_Config(uint32_t ticks)这

个函数,然后用SysTick_Handler(void)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就可以使用SysTick了。

         调用SysTick_Config(uint32_t ticks)需要我们传一个计数值进去,比如系统系统位72MHz,那么机器周期就是1/72000000,这

是计一个数所花的时间,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定时1S的话,需要计  1/1/72000000 也就是72000000个数,但是由于我们的SysTick

是24位的,他最大能计2的24次方 也就是 16777215 个数,所以如果我们要定时1S的话,还需在程序上再处理一下。

        SysTick_Config(uint32_t ticks)定义在 core_cm3.h文件中, 他的函数原型是这样的

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(uint32_t ticks)
{
         if (ticks > SysTick_LOAD_RELOAD_Msk)  return 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里是判断计数值ticks是否大于 16777215,若大于,退出

         SysTick->LOAD  = (ticks & SysTick_LOAD_RELOAD_Msk) - 1;        //将计数值加载到寄存器中
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 (SysTick_IRQn, (1<<__NVIC_PRIO_BITS) - 1);  //设置systick定时器中断优先级
         SysTick->VAL   = 0;
         SysTick->CTRL  =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systick定时器及中断
          return (0);
}

网友A:
嗯,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B:
赞! 这个我们这边叫嘀嗒时钟的,移植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,进来学习一下

最近在学stm32,把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,希望能帮到遇到同样问题的人,也欢迎大家能对我还不了解的内容进行补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赞! 这个我们这边叫嘀嗒时钟的,移植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。

有机会还要请教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