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】第1周 第一个程序跑起——按键控制led灯

楼主:
顺利的开始这绝对是好滴。
板子先上电,板子上两根usb线同时接上,atmel studio会自动识别连接,这很不错,打开例程时会自动识别

打开例程。

不得不说板子的例程还是很丰富的,有九十几个,让人想一个个的尝试下,体验板子的不同面貌

usb的例程也有哦HID、MSC、CDC等。真不错。usb协议,FATFS文件系统、SD等例程很丰富。可以让人很快上手

今天先跑个简单的例程来了解下。
我选择的是最简单的按键控制led灯的,如图
设置好后创建工程,这边很简单啦,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软件反应似乎比较慢,常出现无响应,不管他,让他慢慢反应
等工程创建好后设置调试工具为EDBG,然后编译。

编译成功后下载代码,在这过程中可能提示要固件升级,正常升级就行

这不得不说句下面的这个进度条一点进度反应都没,就直接显示成功了,感觉没用呀,不知道这是不是软件的一个小瑕疵。
下载成功。
按板上按键,控制led0的亮灭。
ok,完成。具体程序框架的分析,各位看官请留意下篇,欢迎各位吐槽!

网友A:
你的ASF版本有点低了。新版本是3.20.1,有100多个例程了。

固件也到1.21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ASF版本有点低了。新版本是3.20.1,有100多个例程了。

固件也到1.21了。

我看到升级提示了,嫌麻烦就没升。没想到例程这么多,那我回去就升级看看。谢谢你的提醒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