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一块C6000系列的开发板,请各位推荐一款

楼主:
本人初学,课题与图像编码和图像处理相关,想买一块C6000系列的开发板,不知道选那一块比较合适,请各位推荐一款。谢谢!

网友A:
说说你的需求,看具体需求做不同选择。比如你要干嘛,图像处理也好多呢,比如你只是简单计算,那随便一款就好了,可是你要上复杂算法那就差很多了,你想要用很复杂的算法那dsp都干不了的,另外图像大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当然还有功耗,价格等等你可能不关心的参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说你的需求,看具体需求做不同选择。比如你要干嘛,图像处理也好多呢,比如你只是简单计算,那随便一款就好了,可是你要上复杂算法那就差很多了,你想要用很复杂的算法那dsp都干不了的,另外图像大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当然还有功耗,价格等等你可能不关心的参数
准备做视频图像的编码和图像识别方面的课题,图像的分辨率最少为标清,功耗需要满足便携式设备的要求,开发板价格暂定3000以下。

网友:
DM3730 或者 C6446,可以参考了解一下

网友:
果断DSP6657, 我之前买过一块,带仿真器,TI官方出的板子

网友B:
我有1块闲置的DM6446,价格优惠

网友:
呵呵呵  我只是帮顶一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1块闲置的DM6446,价格优惠

你好 请问您手上还有没有闲置的dsp板子了

网友:
“基于双TMS320C6678+双XC6VSX315T的6U VPX高速数据处理平台 ” 这块板子不错 可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