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芯片 UCC2808 的推挽式升压型开关电源设计(转)

楼主:
1    推挽变换器是最早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拓扑之一。

在低压输入时,电路中两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导通一个,相对于其他电路,导通损耗更小[1]。本文基于UCC2808 电流模式控制芯片,采用推挽变换器拓扑,设计了一款DC/DC 升压型开关电源。电源的直流输入电压范围18V ~ 32V,直流输出电压为200V,输出电流为75mA。该电源具有极高的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、高效率、低纹波,以及良好的电路保护功能。

2 控制芯片介绍
UCC2808 是由德州仪器推出的电流型脉宽调制芯片,是一个BiCMOS 系列推挽式、高速、低功率、脉冲宽度调制器。芯片仅需很少的几个外围元件,即可实现DC/DC 固定频率、电流模式开关电源所需的所有控制和驱动电路。内部结构框图如图1 所示。

UCC2808 为8 脚SO-8 封装,1 脚COMP 为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、PWM 比较器的输入端,芯片内部设有全周期软启动,当1 脚电压达到最大值时启动软启动加以限制;2 脚FB为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;3 脚为PWM 比较器、峰值电流比较器和过流比较器的输入端,通过该端子可改善模块电源的动态特性;4 脚为振荡器的编程端。振动频率取决于定时电阻R 和定时电容C,振动频率的近似值可通过式(1) 计算。

式中:fo为振动频率(kHz);R 为定时电阻(kΩ),取值范围在10kΩ ~ 200 kΩ 之间,R 值不要小于10 kΩ,以免引起系统的不稳定;C 为定时电容(μF),取值范围在100pF ~ 1000pF 之间。

6 脚和7 脚为交替的高电流输出端,可直接驱动MOSFET功率管,两个输出间的死区时间通常为60ns ~ 200ns,取决于定时电容和定时电阻,从而限制每个输出的占空比小于50%;8 脚为芯片的电源输入端。

3 主电路设计
3.1 控制电路
控制电路主要由UCC2808 及其外围电路构成,如图2 所示。电阻R14、电容C7 和芯片4 脚组成振荡电路,设定电阻、电容值,使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约为300kHz,推挽驱动工作频率为150kHz;电阻R21、R23、电容C8 和芯片3 脚组成初级峰值电流采样网络,经由电流内环实施逐个电流脉冲检测;R13、V8 和芯片4 脚、3 脚构成峰值电流控制模式下的斜率补偿网络;推挽驱动输出端接一个驱动电阻和下拉电阻直接驱动MOSFET 场效应管,下拉电阻是防止功率管的静态击穿;R6、R7、C5、V5 和芯片2 脚组成电源控制网络,利用芯片2脚高电位关断输出的功能设置电源ON/OFF 使能端。

3.2 功率变换电路
图3 为DC/DC 升压型开关电源的功率变换电路。直流输入电压18V ~ 32V,经输入滤波器后加到脉冲变压器(T1)的中心轴头端,由推挽式控制电路UCC2808 产生交替工作的低压方波,驱动功率开关管(V9、V10)交替导通,在变压器初级绕组两端分别形成相位相反的交流电压,此电压经脉冲变压器升压到预定电压值,再经过脉冲整流滤波电路后,获得预设的高压直流电压200V。

功率开关管的漏源极间加RC 吸收网络,用以抑制功率开关管关断瞬间因漏感引起的电压尖峰。输出整流采用全桥式整流电路,变压器次级仅为一个绕组,这样有利于升压变压器的绕制和小型化,但由此会带来整流电路的功耗增加。由于输出电流小,输出电压高,所增加的功耗对整机效率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

3.3 稳压电路
UCC2808 构成的推挽变换器有两个反馈环,一个由接受输出电压采样信号的误差放大器构成的电压外环,一个由接受初级峰值电流采样信号的PWM 比较器构成的电流内环。本方案采用光电耦合器TL181 和可编程精密基准源TL431 构成误差放大器,利用光耦对UCC2808 的1 脚控制,使主控电路的输出脉冲宽度敏感于输出电压的改变,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精确调整。同时,输入电压的变化和输出负载的变化可通过初级峰值电流采样电阻R21(见图3)及时、准确地检测变压器以及开关管中的瞬态电流,形成逐个电流脉冲检测电路。只要电流脉冲达到了预定的幅度,电流控制回路就动作,使得脉冲宽度发生改变,实现输出电压的调整。也正因为电流模式拓扑具有逐周期限流功能的电流内环,解决了推挽电路的偏磁问题[2]。图4 为电源的取样反馈电路,V15、R25 组成稳压网络,稳压管取值180V,目的在于降低精密基准源TL431的阴极电压,确保TL431 工作在安全电压之内。取样信号通过光耦反馈,可实现输入地和输出地的隔离。

3.4 保护电路
电源的过流及短路保护电路如图5 所示。电路对芯片1脚电位进行监测,设置安全阈值,在过流及短路发生时,V7导通后,迅速拉高3 脚电位,关闭输出。在设计时,通过计算和多次试验调试,能使电源在深度过流(200%)及短路时呈现完全关闭状态,过流或短路解除后电源自动恢复工作。

4 变压器设计
在开关电源中变压器是核心器件之一,它对开关电源的效率、可靠性、稳定性、电源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4.1 选择磁芯
磁芯的有效输出功率根据工作频率、最大工作磁密、磁芯面积、窗口面积及绕组电流密度确定。本方案的额定输出功率为:

假定变换器的效率为80%,则输入功率为:

根据传输功率与铁氧体磁芯尺寸的关系、电源的工作频率,选择TDK 的PC40 材质磁芯,型号为RM5。

4.2 变压器初次级绕组匝数的计算
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匝数可由下式确定。

式中:Np 为变压器初级绕组匝数;Vimin 是最低直流输入电压,取18V;△ V1 是开关管的饱和导通压降,取0.5V;Dmax 是最大占空比,考虑到死区时间,取最大占空比Dmax为0.9;△ B 是磁通的最大变化范围,考虑到工作频率及变压器温升取2800G;f 为高频变压器工作频率(Hz), 为150kHz;Ae 为RM5 铁芯磁路的有效截面积,其值为0.237cm2。计算所得的初级绕组匝数,取整数值8 匝。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匝数Ns 可由下式确定:

式中:Vo 是输出电压值,此处为200V;Vf 是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,这里选择超快恢复二极管,Vf 取值1V。计算所得的次级绕组匝数,取整数值102 匝。

4.3 线径选择
初级绕组峰值电流由式(6)计算。

初级绕组电流有效值由式(7)计算。

取初级绕组导体的电流密度为8A/mm2,初级绕组所需导体的截面积为:

考虑到导线的集肤效应,选双线并绕,则每股所需的导体截面积为0.05435mm2,查高强度漆包圆铜线电流负载表,选择线径为φ0.27 的漆包线,铜芯截面积为0.05726 mm2,满足要求。

次级绕组电流有效值可近似估算为

式中:Io 为电源的输出电流(mA),取75mA。
次级绕制时层数较多,考虑到导体的邻近效应及集肤效应,取次级绕组的电流密度为4 A/mm2,次级绕组所需导体的截面积为:

查漆包线导线规格表,选择线径为φ0.15 的漆包线,铜芯截面积为0.01767 mm2,满足要求。

4.4 校核窗口使用系数
窗口使用系数由式(11)计算。

式中:Acu 是变压器所有铜线总的截面积(mm2),约为3.63mm2;Aw 是磁心窗口面积(mm2),约为10.17 mm2。计算值Ko 小于0.4,窗口可以绕下绕组。

4.5 校核磁芯饱和
在某些瞬态或故障情况下,变压器面临的最严重情况是输入电压和占空比同时达到最大值,此时:

式中:Vimax 是输入电压最大值(V),为32V。
依据△ B=2800G,磁芯的起点为-1400G,则导通结束时磁芯将会上升5063G,即达到+3663G,PC40 磁芯在100℃时饱和磁通密度为3900G,低于饱和值。

5 实验结果
在额定输入电压24VDC 时进行测试,测试数据列于表1。

6 结论
本文介绍了推挽式升压型变换器的详细设计,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,该升压型开关电源具有良好的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,很低的输出纹波,较高的变换效率,很小的模块开关管驱动波形、满载时漏源波形、整流输出波形、输出纹波电压波形分别表示在图6、图7、图8、图9 中。体积(57x37x13mm)。输入输出的隔离设计,扩大了电源的实用性和灵活性,同时还可通过电源输出端的串联,提高和改变输出电压值。

网友:
模拟设计是门艺术啊

网友:
电流控制在推挽中使用最合适不过了  谢谢楼主

网友:
模拟电路才是电路的精髓!

网友:
图片怎么看不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