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 LED旋转屏——3片32LED灯条大尺寸POV旋转屏

楼主:
很久以前的一个作品,本设计使用的3片32个LED灯条组成,所以说即使灯条转动的速度比较低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显示效果的。因为我这作品是配合一个展览使用的,所以没有显示很花哨的图案,显示的就是三篇大吊扇的叶片,和另外一个用LED装饰的吊扇做对比。

下面这个图可以看出我的旋转的是在右边的那个,左边的那个只是用LED等装饰的。

我使用的是较大的LED,一片有3颗,灯条长度为50cm,刚好可以装进买来的的铝轨中。

作品的控制板图片,控制板其实很简单

上点视频瞧瞧:
http://www.mexdia.com/double.mp4

网友A:
视频中右边的感觉还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视频中右边的感觉还不错
视频中右边的只是LED装饰的,旋转的是左边的。这个吊扇转不快,而且视频没有把那个效果拍出来,现场看的话还行吧

网友:
是的,视频中左边的效果并不是太好

网友B:
改一下呗,做个简单的图案,钟表也行啊

网友:
谢谢版主大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一下呗,做个简单的图案,钟表也行啊
其实在试验的时候有显示别的图案的,但是忘记拍照了。现在都已经拆了

网友C:
这种灯条貌似没法单个控制吧!

视屏中右边的风扇转得好慢啊,不怕烧掉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灯条貌似没法单个控制吧!

视屏中右边的风扇转得好慢啊,不怕烧掉吗!
这个灯条是我自己设计的,可以用锁存器单个控制的。风扇很老的,只有这么快的速度

网友C:
哦,这种高粱LED除了锁存器,还需要外加驱动吗!

引用 网友D:
这个灯条是我自己设计的,可以用锁存器单个控制的。风扇很老的,只有这么快的速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哦,这种高粱LED除了锁存器,还需要外加驱动吗!
这种不算高亮的LED,所以直接锁存器就可以驱动。

网友:
哦,明白!

引用 网友D:
这种不算高亮的LED,所以直接锁存器就可以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