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 RTC

楼主:
没用过430内部的RTC,不知精度如何,想问下是直接用RTC好,还是外接一个时钟芯片好

网友:
精度一般是取决于晶振和匹配电路
所以要想精度高,最好选择内置晶体的RTC芯片。

网友:
高精度的话果断外部rtc,甚至用cpld/fpga实现

网友:
我用的是FR5969的RTC,32768Hz的内部时钟,测试了下,跑了一天,1s不差,再长时间就没有测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