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画图软件画的不?

楼主:
下载的一个资料里有一个pcb的图,也有.sch和.pcb,但是尝试打开都失败,先后用了AD,pads,p-cad,cr5000,都不可以,识别不了,求救啊!!谢谢大家

网友:
试试DesignSpark PCB,方便的话,可以发上来,我帮你打开试试

网友A:
这个是PCB和sch,谢谢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PCB和sch,谢谢你

也是不行

网友:
是吗,哎,愁死了,试了各种软件~~~~~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

网友:
eagle?spb?难不成是mentor的BORDSTATIONG或者ee?

网友:
EAGLE也试了,同样打不开~~~Candence的软件太大,电脑没装,有装的大家帮下忙试试谢谢

网友:
用AD09打开是空白的,pcb和sch都是空白的,大家有装高版本的也帮忙试下吧,谢谢

网友:
终于找到能打开的了,用的是expresspcb。。。。。虽然可以打开,但是并不确定就是这个画的吧?谢谢大家的关注~

网友:
AD13没有打开啊
expresspcb软件厉害,,,

网友B:
我有装了candence 帮你看看呗 发过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装了candence 帮你看看呗 发过来

      麻烦你了。虽然我用expresspcb打开了,但是画它的还是不知道是哪个

网友C:
我帮你试过了,POWERPCB也打不开,打开说不支持这个当前版本,你再试试其它的软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帮你试过了,POWERPCB也打不开,打开说不支持这个当前版本,你再试试其它的软件吧
嗯啊,谢谢你~知道了告诉你

网友:
这个问题···

你确定这个文件不是空白的···
把软件换个换个版本试试(建议最新版)

右键看一下属性里的文件类型,
百度一下吧,应该会有结果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问题···

你确定这个文件不是空白的···
把软件换个换个版本试试(建议最新版)

右键看一下属性里的文件类型,
百度一下吧,应该会有结果的!
谢谢,我看了一眼,显示CARDSTAR,昨天其实也尝试用这个软件了,但是也打不开,不过昨天我给作者发邮件了,今天早上回复我了,它用的是DIP Trace.....,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路图的我,打死也不会搜到这个......
好了,可算解决,谢谢大家的关注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帮你试过了,POWERPCB也打不开,打开说不支持这个当前版本,你再试试其它的软件吧
知道是哪个软件了,昨天发邮件给作者,今天早上回复我了,为什么是今天早上?(以为有时差。。。),他说用的是DIP TRACE,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软件。。。。谢谢你的关注和热心

网友:
知道是哪个软件了,昨天发邮件给作者,今天早上回复我了,为什么是今天早上?(因为有时差。。。),他说用的是DIP TRACE,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软件。。。。谢谢你的关注和热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