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知道AM335x starter kit开发板的IP地址

楼主:
怎么知道AM335x starter kit开发板的IP地址

网友A:
你是插入那张TF卡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插入那张TF卡啊
对啊,启动系统之后如何获取板子的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啊,启动系统之后如何获取板子的IP
TF里是什么系统啊

网友C:
动态ip可以用 ifconfig命令

静态ip 就是自己配置的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最直接的办法是上路由器查看,要不就进cmdline看看咯。或者写个开机执行的脚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动态ip可以用 ifconfig命令

静态ip 就是自己配置的
使用ifconfig得到的eth0不是主机的IP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F里是什么系统啊
Ubuntu10.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