喉头送话器

楼主:
买了几个老式的喉头送话器想DIY,但是买来发现不知道怎么用,拆开以后就两根线,供电和音频线路如何设置,请指导

网友:
老式喉头送话器跟老式电话上用的炭精话筒类似,其数学模型是个可变电阻。具体用法:串个电阻接到电源上,信号自二者的接点引出,经隔直电容后送放大器即可。可以使用常规驻极体MIC的放大电路。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想把压电陶瓷片贴到腮上当送话器用的那位?
喉头送话器如chunyang所说,和老式电话的炭精送话器类似,是一个盒子里面松松地放了些石墨小粒(炭精)。声音使振动膜压紧石墨小粒时,振动膜和固定金属电极之间石墨小粒的电阻变小,反之则电阻变大,所以是个随声音振动变化的电阻。
楼主既然有压电陶瓷片,不妨把压电陶瓷片放在喉头位置试试。

网友:
楼上的建议,楼主不妨一试。

过去的话筒,碳精式较普遍,但它的性能很不好,如噪声等。所以现在极少见到它的身影。

压电陶瓷作为喉头话筒倒是很合适,因为不需要配振动膜,直接贴上即可。

网友:
驻极体话筒也是可以用的,不过灵敏度太高,频宽也大。得处理····

网友:
谢各位捧场,忙于考试,几天没看,一楼和二楼的方法我已经试过了,我一开始是想喉头送话器和压电陶瓷片都试试,现在音频收集已经完成了,我想对它译码,然后无线传输,在编码,然后骨传导去收听,这其中的编码译码不是太懂,我不想用单片机,想用芯片搭硬件电路,想用lm567,它是既可以编码又可以译码吗,如果可以的话,有没有电路图可以贴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