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如何将txt里面的数据送进串口

楼主:
就是类似于图片那一种,我想发送给msp430,430里面的程序已经写好了,可以正常收发数据

网友A:
不知楼主说的是不是将PC的TXT文件内容通过串口发给MCU,如是,很简单,使用串口助手,将文件内容粘贴到串口助手的数据窗口内然后点击发送即可。不过要注意MCU的存储器容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楼主说的是不是将PC的TXT文件内容通过串口发给MCU,如是,很简单,使用串口助手,将文件内容粘贴到串口助手的数据窗口内然后点击发送即可。不过要注意MCU的存储器容量。
就是PC上面的txt文件发送给串口啊。。。直接粘贴太大了,好像贴不进去,一共三万多个十六进制数据

网友B:
有的串口助手支持文件发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楼主说的是不是将PC的TXT文件内容通过串口发给MCU,如是,很简单,使用串口助手,将文件内容粘贴到串口助手的数据窗口内然后点击发送即可。不过要注意MCU的存储器容量。

突然发现。。chunyang。。。就是那个写书的?男神,膜拜ing,对了,还有个问题,给430重复发送小批量数据的时候都是正确的,但是发送大批量数据的时候错误率大大升高,怎么办,而且波特率也不能高,一高就各种乱码,我用的msp430f5438a,25M晶振。
代码如下:
void init_baud()
{
  P3SEL = 0x30;  //选择P3.4 P3.5串口功能
  UCA0CTL0=0x00;
  UCA0CTL1 |= 0x01; //USCI置位
  UCA0CTL1 |= 0x80; // USCIA0时钟源SMCLK
  UCA0BR0 = 0x2c;  //设置波特率:9600
  UCA0BR1 = 0x0a;  //设置波特率
  UCA0MCTL =0x00;
  UCA0CTL1 &= ~UCSWRST;
  UCA0IE=UCRXIE;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的串口助手支持文件发送。
现在新的问题是重复发送小批量数据没有问题,但是大批量数据错误率太高,而且波特率上不去,一高就各种乱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新的问题是重复发送小批量数据没有问题,但是大批量数据错误率太高,而且波特率上不去,一高就各种乱码

那就只好自己写个串口工具了

网友A:
波特率高要求你的本振精度足够高,注意计算配置量并选择合适频率的晶体。如果文件太大,串口调试软件不支持那么大的粘贴,可以选择直接发文件,再由MCU将文件中的内容提取出来。你用16进制编辑器看看txt文件的格式,弄懂文件格式后就可以编程应对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波特率高要求你的本振精度足够高,注意计算配置量并选择合适频率的晶体。如果文件太大,串口调试软件不支持那么大的粘贴,可以选择直接发文件,再由MCU将文件中的内容提取出来。你用16进制编辑器看看txt文件的格式,弄懂文件格式后就可以编程应对了。
是用的软件算出的UCBR0跟UCBR1,因为用的430驱动TFT彩屏,所以用的25M晶振,那个文件,也有点大,480*320*2多个数据430根本装不下,其实是一个图片的所有像素点的16位颜色码

网友:
有些串口调试软件支持传输文件的,可以支持分包传输,你可以去网上找找,而且你发送的数据最好有个CRC16检验机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用的软件算出的UCBR0跟UCBR1,因为用的430驱动TFT彩屏,所以用的25M晶振,那个文件,也有点大,480*320*2多个数据430根本装不下,其实是一个图片的所有像素点的16位颜色码
只要不在本地存储,文件大并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不在本地存储,文件大并没有关系。
嗯,我现在是分批发送的,送过去就传给TFT显示,没有存在单片机里面,现在的问题是重复发送小批量数据没有问题,那种大批量的,错误率很高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,我现在是分批发送的,送过去就传给TFT显示,没有存在单片机里面,现在的问题是重复发送小批量数据没有问题,那种大批量的,错误率很高啊。。。
除波特率的精度外,检查程序流程,程序有错也会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