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电路

楼主:
参照网上的电路,设计了一个RS485电路。不知对不对。请各位帮忙看一下。尤其是各个电阻值不知取的合不合适。

网友A:
使用光耦的目的是要将控制端跟485的电源隔离,楼主的电路上都是使用同一个电源VCC,这样就失去使用光耦的意义了。

网友:
R7和R9值取大一点,我们通常取47K,很多人取人10K,1.5K太小了,真没见过。至于光耦的问题,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认同,那就是,至少信号线被隔离了。电源线通常问题也不大,加一个大点的电容,比如100uF。其他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光耦的目的是要将控制端跟485的电源隔离,楼主的电路上都是使用同一个电源VCC,这样就失去使用光耦的意义了。
是啊。谢谢。刚忘记了

网友:
有时涉及到电路的前后级,及设计意图,往往难以立判对错,除楼上提到的隔离电源问题外,下面几点供参考:

①.R7~R9的目的是为了让开路时A,B间有200mV以上的电压差(详见RS485规格)。
 严格说,若按Vcc=5V算,R7和R9非但不是楼上所说阻值太小而是太大,因为120Ω上的压差不到200mV,即使不考虑电阻误差。
 不过其实驱动器SN65LBC184已内置了防开路功能(请查阅器件手册,搜索"Fail-Safe"),从这个意义上讲,R7、R9或可省掉。

②.R10、R11的意图可能是想让外边短路时也能保证A,B间压差≧200mV,若此,R8应该接到R10、R11的外边才对,改动后R7~R11的阻值需要重新算过。

③.R8该不该接的问题,若只是两点间的485通信,需接终端电阻R8,否则要看该电路所处的位置,485通信线路上只有两个端点才需要终端电阻,终端太多负载就太重了。

④.光耦6N137应该是8脚的,有没写错型号?

网友:
大神讲解了,看看

网友:
如果单片机和485芯片的电平信号匹配的话,可以去掉隔离电路啊,那样会简洁很多。

网友:
看了楼上各位技术回复,粗略计算一下,如果VCC取5V,那么A、B之间匹配电阻上的电压差为120/(2R+120)*5V>=200mV,计算得到R7、R9的电阻值R<=1.44K。但是参考了别的电路,是直接用4.7K的啊,电路图跟楼主一样。

网友:
电阻的大小根据你需要驱动的电流的大小来定的,就像光耦,你要先了解了光耦的驱动电流range 再来选这个电阻多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