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计基于DS18B20温度计

楼主:
要求基于DS18B20的温度计,按键切换显示华氏和摄氏度。

网友:
“按键切换显示华氏和摄氏度”只需要判断当前是处于哪个状态——显示摄氏还是显示华氏。显示华氏温度时用摄氏温度数值做一次减法再做一次乘法。
“记住”显示状态只需要一个位,每次检测到按键按下将这个位取反。

网友:
DS18B20还是比较简单的,时序写对就没什么大问题了

网友:
DS18B20比较简单啊,网络上大把的资料,先把18B20 打通,使之能读取温度。按键检测这个不是重点吧

网友:
华氏度怎么计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華氏度怎麼計算?
F = C*(9/5)+32
C = (F-32)*5/9

网友:
支持,可以自己写,摄氏度转华式度按公式写就可以。

当然也可以选用成品仪表LCT2201C,支持32点ds18b20循环显示,报警等等,也支持摄氏度和华式度转换。

网友:
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、485温湿度传感器、气体传感器、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。
www.lct2000.cn
QQ:193022709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