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tmel SAM R21】闪起那骚亮的小黄灯

楼主:
安装AS6.2SP1,折腾了一上午
死活出现help文档安装失败
双击小甲虫运行AS就提示灾难性错误
后来想起昨晚通过百度云离线下载的安装包
估计问题就在这
果断上官网重新用chrome下载
安装、运行
手起刀落,世界安静了......
晚上简单跑了几个例程,瞟了几眼R21的数据手册
撸例程、升级EDBG固件等等的过程,坛子里面其它大神已经有很详细的解释了
这里就不现了
先说说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吧
1、虽然说是SAM R21系列,其实就是D21+AT86RF233的合体
有图为证,数据手册(preliminary)第9页的bolck暴露了一切

2、ATMEL折腾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东东,叫SERCOM
目前的大致理解是串行通信接口,这个接口可以设置为IIC、SPI、USART
这个就有点意思了,后面再慢慢研究,嘿嘿

还有一些其他什么event事件触发等等听上去很牛x的东西,后面慢慢理解吧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大致上了解了一下,自己动手写点啥吧
老规矩,闪个灯吧
找了半天,没有GPIO相关的东东
只有个XXXToggle的例子,打开一看,用按键控制LED
getting start也把定时器、中断、USART都整进去了
不合逻辑呀
注意到第一个例程,DELAY_EXAMPLE1
打开一看,居然只有这货:

说好的例程呢?c文件呢?
好吧,自己写吧
其实如果用过其他厂家CORTEX-M内核的控制器,其实可以自己慢慢通过在线帮助,把简单的代码折腾出来
大概写了一段:
/*
* main.c
*
* Created: 2014/12/18 星期四 21:43:04
*  Author: Liao
*/
#include

int main(void)
{struct port_config Port_con;  //定义结构体,传递成员变量用于初始化gpio
         system_init();  //板子的初始化,时钟之类云云
          delay_init();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   port_get_config_defaults(&Port_con);//恢复端口默认设置
           Port_con.direction = SYSTEM_PINMUX_PIN_DIR_OUTPUT;//结构体Port_con子成员端口方向
           Port_con.input_pull = SYSTEM_PINMUX_PIN_PULL_NONE;//结构体Port_con子成员端口上下拉设置
           port_pin_set_config(LED0,&Port_con);//传递结构体参数初始化LED0,LED0在库里面定义为PIN_PA19
  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(LED0);//IO翻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//延时200Ms
           }
}

编译,RUN。。。。。。
正兴高采烈地等看灯亮
结果IDE提示main函数重复定义
NM,怒击错误,找到问题所在
突然觉得膝盖中了一箭
原来例程的主函数在这里:

大哥,你把主函数藏的这么深,有意思么
居然藏到ASF-common2-services-delay-example里面
ASF=The Atmel® Software Framework,这这这......
鬼佬们都喜欢这样设置目录?
好吧不吐槽了原谅我的无知
既然自己写了,注释掉delay_example.c文件
编译,下载,还好正常跑起来了

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原因
AS运行起来速度实在是太慢,大家伙是什么情况?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沙发自留,顺道消灭〇回复。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感觉ATMEL的ASF真的不太适合初学者上手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A:
这玩意是什么mcu内核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是什么mcu内核的?
co 从数据手册来看,应该是M0+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个人觉得,D21用的是ARM的M0+内核,AT86RF233完成射频功能,R21就是这俩货的合体.是不是zigbee,还没详细去研究。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没玩过这个板子,
看楼主大展身手!

网友:
藏的是挺深的。有点意思

网友B:
看了下我的asf没这么深,好奇怪

网友:
感觉asf还是太大了不习惯,最不习惯这种ide,看起来很智能,简单的东西复杂化
有机会弄个iar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下我的asf没这么深,好奇怪
不同的例程不一样,delay的例程有些与众不同,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写的。

网友:
还没开始
先看看学习一下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原因
AS运行起来速度实在是太慢,大家伙是什么情况?
AS在第一次创建和第一次编译的时候比较慢。后面就快多了。

网友:
你运气好。我前天把板子EDBU升级失败了。昨天才恢复。不过也闪起了OLED。 哈哈。

网友:
我也是找了半天delay.c的主程序!逼急了一个一个文件打开才找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