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tmel SAM R21】ADC的使用

楼主:
从数据手册中,我们可以看到SAM R21的ADC具有如下特性:
  • 8路外部输入
  • 350Kbps采样率
  • 8/10/12位分辨率
  • 支持过采样
  • 可以设置采样平均次数(数字滤波)
  • 内部1V、AVCC/2、AVCC/1.48、两路外部基准输入
  • 支持单端和差分输入
  • 可以设置增益,带有自动补偿功能
  • 支持窗口模式
  • 可以采集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基准

功能很强啊,因此ADC的使用比AC(比较器)要复杂一点。在Quick start ADC 中,ADC的初始化部分如下:
//! [setup_modify_conf]
        config_adc.gain_factor     = ADC_GAIN_FACTOR_DIV2;
        config_adc.clock_prescaler = ADC_CLOCK_PRESCALER_DIV8;
        config_adc.reference       = ADC_REFERENCE_INTVCC1;
        config_adc.positive_input  = ADC_POSITIVE_INPUT_PIN6;
        config_adc.resolution      = ADC_RESOLUTION_12BIT;
//! [setup_modify_conf]

//! [setup_set_config]
        adc_init(&adc_instance, ADC, &config_adc);
//! [setup_set_config]

它使用内部1V基准,因此外部输入电压不要超过1V。使用单端模式,PA06作为输入,12位分辨率。

ASF中的Qucik Start ADC的例程太简洁了,只读取了一次ADC后就进行入while(1)死循环,不方便我们做测试,因此我又通过ASF增加了delay和usart模块,周期读取ADC并通过串口将数据发到PC,这样就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方便的测试ADC了。

网友:
cool,不知道ADC的速度怎么样
看配置是外设时钟的8分频,是不是小了点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线吗?楼主?

??

网友B:
程序呢?楼主,另外这里纠正一个错误,你配置里面的ADC基准不是1V,而是3.3V,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!另外,我现在也在做ADC的调试,碰到了一个问题:无法同时采集两路的AD值,请问楼主有好的建议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程序呢?楼主,另外这里纠正一个错误,你配置里面的ADC基准不是1V,而是3.3V,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!另外, ...

你没有仔细看吧,基准是在这里配置的:

config_adc.reference       = ADC_REFERENCE_INTVCC1;

这是内部1V。这里可以修改不同的基准的。
这个例子我是仔细测试过的,电压超过1V,ADC输出就是最大值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程序呢?楼主,另外这里纠正一个错误,你配置里面的ADC基准不是1V,而是3.3V,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!另外, ...

多路采集的例子参考我的一个帖子: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57318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没有仔细看吧,基准是在这里配置的:

这是内部1V。这里可以修改不同的基准的。
这个例子我是仔细 ...

我已经认真地看过了,也调试过了,你可以试一下。我配置的跟你的一样,0~3.3V是满量程,而不是0~1V。但是数据手册上确实是按照你所说的那样说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已经认真地看过了,也调试过了,你可以试一下。我配置的跟你的一样,0~3.3V是满量程,而不是0~1V。但是 ...

是不是ASF版本不同,有些不一样?如果真是这样就是一个bug了。

或者是配置没有真正生效?建议在采用的代码处设置断点,看看寄存器得实际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