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】+Peer2Peer项目添加OLED显示功能

楼主:
【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】+Peer2Peer项目添加OLED显示功能

在原本项目的工程下,对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OLED上,为下部添加其他人机界面做准备

1、添加文件夹
common2 下 文件夹见图片

2、添加 字模库 及  OLED地层驱动
字库来自其他工程,底层驱动来自SSD1306  example

然后自己添加 显示字符的函数
/**
* \brief Display text on OLED screen.
* \param string String to display.
*/
void ssd1306_write_text(const char *string)
{
        uint8_t *char_ptr;
        uint8_t i;

        while (*string != 0) {
                if (*string < 0x7F) //127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_ptr = font_table[*string - 3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1; i <= char_ptr[0]; 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d1306_write_data(char_pt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d1306_write_data(0x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++;
        }
}

3、设置 OLED文件 路径

4、在Peer2Peer.c添加包含头文件

5、显示

网友A:
为什么要这么麻烦,直接从ASF Wizard添加SSD1306 OLED不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这么麻烦,直接从ASF Wizard添加SSD1306 OLED不就行了。

独立打开例程当然方便!
我还是在原来项目中添加OLED,这样自己对项目结构了解深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独立打开例程当然方便!
我还是在原来项目中添加OLED,这样自己对项目结构了解深点
已有的项目也是可以通过ASF Wizard添加的,比手工添加简单一些。除非是自己的库,那就只能自己添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有的项目也是可以通过ASF Wizard添加的,比手工添加简单一些。除非是自己的库,那就只能自己添加了。

自己手动加,多了解点!

网友:
嗯,这个我也mark一下

So TM what......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