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】+OLED显示无线接收到数据

楼主:
【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】+OLED显示无线接收到数据

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OLED上,同时显示rssi,及数据长度

1、添加全局变量
char disp[32];
uint8_t rssi;
uint8_t recv_ok;
uint8_t recv_lenght;

2、在无线接收回调函数中添加标志,及缓存
static bool appDataInd(NWK_DataInd_t *ind)
{

        rssi=ind->rssi;
        recv_lenght= ind->size;
        for (uint8_t i = 0; i < ind->siz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io2host_putchar(ind->data);
                disp=ind->data;
        }
        LED_Toggle(LED0);
        recv_ok=1;

        return true;
        /*
        if (!appReadyToReceive)
    return false;
  // process ind->size bytes of the data pointed by ind->data
  NWK_SetAckControl(APP_DO_NOT_SLEEP);
  return true;

        */
}

3、应用中显示到OLED上
static void APP_TaskHandler(void) 中添加
if(recv_ok==1)
{
        recv_ok=0;
        ssd1306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//页
        ssd1306_set_page_address(0);

        //列
        ssd1306_set_column_address(0);

        sprintf(value_disp, "rssi=%d", rssi);

        ssd1306_write_text(value_disp);

        //列
        ssd1306_set_column_address(45);

        sprintf(value_disp, "size=%d", recv_lenght);

        ssd1306_write_text(value_disp);
                //页
        ssd1306_set_page_address(2);

        //列
        ssd1306_set_column_address(0);

        ssd1306_write_text(&disp);

        for(i=0;i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=0;

        }

}

4、效果

网友:
视频貌似挂了
瞻仰不到了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A:
问一下那个OLED是另外买的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那个OLED是另外买的吗??

4L套件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