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使用外部中断

楼主:
估计这次又是固件库的问题,如下图

按照使用手册设置通道的时候出错。这里想问下V3.5的固件库怎么进行外部中断的设置

网友:
或者有V3.5固件库的使用手册可以共享下吗,愿意用芯币买

网友:
买啥买,请叫我雷锋
STM32开发指南V1.0

网友:
打开库文件,每个函数的前面均有应用说明。可以参考。

网友:
不用看手册,直接把对应的.H文件打开看数据类型就可以啦~

网友:
根据楼上意见看头文件即可;
或参考你下的库的参考程序,外部中断是最基本的肯定有;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啥买,请叫我雷锋

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