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忙啊,编译总出问题,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:
Error: Quartus II software currently does not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timing analysis netlists for Cyclone IV E device family
Error: Quartus II 64-Bit EDA Netlist Writer was unsuccessful. 1 error, 0 warnings
网上查了好久查不出来,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?
编译到99%就出错
网上太难搜索到原因了

网友A:
貌似是你的Quartus版本问题,不支持Cyclone IV E。

网友:
你的quartus 不支持这个型号,换个更高版本的quartus 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貌似是你的Quartus版本问题,不支持Cyclone IV E。
好像不是的,我用其它的程序就可以下载到板子里面,这个程序是我编写的,不清楚程序哪里出问题了,会不会是哪儿写得不规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不是的,我用其它的程序就可以下载到板子里面,这个程序是我编写的,不清楚程序哪里出问题了,会不会是哪儿写得不规范
你的程序里有没有调用IP?

网友:
找到原因了
根本就用不到EDA Netlist Writer这玩意,干嘛它非得编译这项,
我可能动了什么设置,
不需要编译这一项
我工程设置的问题
我换一下工程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程序里有没有调用IP?
半天时间就耗这上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半天时间就耗这上面了
呵呵,吃一堑,长一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原因了
根本就用不到EDA Netlist Writer这玩意,干嘛它非得编译这项,
我可能动了什么设置,
不需要 ...

楼主,怎么设置回来呢?我的问题和你一样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