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51单片机控制AD9854生成DDS正弦波信号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是普中科技的51单片机开发板,在淘宝上买了一个AD9854的模块,用杜邦线按照程序里说明的连起来。
求问这其中出现什么问题,输出的信号频率和程序中写的不一致。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名称:AD9854并口驱动
  编写:Lu
  日期:2014.10.15
  修改:无
  内容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 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long  unsigned long

uchar FreqWord[6];        //6个字节频率控制字
      //*********以下为系统时钟以及其相关变量的设置********
          /*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系统时钟以及相关的因子,一次需要开启一个
          CLK_Set为时钟倍频设置,可设置4—20倍倍频,但最大不能超过300MHZ
          Freq_mult_ulong和Freq_mult_doulle均为2的48次方除以系统时钟,一个为长整形,一个为双精度型
*/

#define     CLK_Set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//时钟倍频数   工作在30M*10=300M
const ulong  Freq_mult_ulong=938249;            //   2^48/3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整数
const double Freq_mult_doulle=938249.92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带有小数点

//********修改硬件时要修改的部分********

#define AD9854_DataBus P2
#define AD9854_AdrBus  P0
sbit AD9854_S_P=P1^4;   //AD9854串行和并行数据选择口
sbit AD9854_RST=P1^3;   //AD9854复位端口
sbit AD9854_UDCLK=P1^0;   //AD9854更新时钟
sbit AD9854_WR=P1^1;   //AD9854写使能,低有效
sbit AD9854_RD=P1^2;   //AD9854读使能,低有效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函数名称:void AD9854_WR_Byte(uchar addr,uchar dat)
//函数功能:AD9854并行口写入数据
//入口参数:addr     6位地址
//          dat      写入的数据
//出口参数:无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AD9854_WR_Byte(uchar addr,uchar dat)
{
    AD9854_AdrBus =addr;
        AD9854_DataBus=dat;
        AD9854_WR     =0;
        AD9854_WR     =1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函数名称:void AD9854_Init(void)
//函数功能:AD9854初始化
//入口参数:无
//出口参数:无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AD9854_Init(void)
{         AD9854_S_P=1;//并口数据传输

     AD9854_WR=1;        //将读、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
         AD9854_RD=1;
         AD9854_UDCLK=0;
         AD9854_RST=1;            //复位AD9854
         AD9854_RST=0;
         AD9854_WR_Byte(0x1d,0x00);    //开比较器
     AD9854_WR_Byte(0x1e,CLK_Set); //设置系统时钟倍频
     AD9854_WR_Byte(0x1f,0x00);    //设置系统为模式0,由外部更新
         AD9854_WR_Byte(0x20,0x60);    //设置为可调节幅度,取消插值补偿
         AD9854_UDCLK=1;               //更新AD9854输出
         AD9854_UDCLK=0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函数名称:void Freq_convert(long Freq)
//函数功能:正弦信号频率数据转换
//入口参数:Freq  需要转换的频率,取值从0—SYSCLK/2
//出口参数:无   但是影响全局变量FreqWord[6]的值
//说明:   该算法为多字节相乘算法,有公式FTW=(Desired Output Frequency *2N)/SYSCLK
//得到该算法,其中N=48,Desird Output Frequency为所需的频率,即Freq,SYSCLK
//为可编程的系统时钟,FTW为48Bit的频率控制字,即FreqWord[6]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Freq_convert(long Freq)
{
      ulong FreqBuf;
          ulong Temp=Freq_mult_ulong;
          uchar Array_Freq[4];            //将输入频率因子分为四个字节
          Array_Freq[0]=(uchar)Freq;
          Array_Freq[1]=(uchar)(Freq>>8);
          Array_Freq[2]=(uchar)(Freq>>16);
          Array_Freq[3]=(uchar)(Freq>>24);
          FreqBuf=Temp*Array_Freq[0];
          FreqWord[0]=FreqBuf;
          FreqBuf>>=8;

          FreqBuf+=(Temp*Array_Freq[1]);
          FreqWord[1]=FreqBuf;
          FreqBuf>>=8;

          FreqBuf+=(Temp*Array_Freq[2]);
          FreqWord[2]=FreqBuf;
          FreqBuf>>=8;

          FreqBuf+=(Temp*Array_Freq[3]);
          FreqWord[3]=FreqBuf;
          FreqBuf>>=8;

          FreqWord[4]=FreqBuf;
          FreqWord[5]=FreqBuf>>8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函数名称:void AD9854_SetSine(ulong Freq,uint Shape)
//函数功能:AD9854正弦波产生程序
//入口参数:Freq   频率设置,取值范围0—(1/2)*SYSCLK
//          Shape  幅度设置,为12Bit,取值范围为(0—4095),取值越大,幅度越大
//出口参数:无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AD9854_SetSine(ulong Freq,uint Shape)
{
     uchar count;
         uchar Adress;
         Adress=0x04;              //选择频率控制字地址的处值
         Freq_convert(Freq);       //频率转换
         for(count=6;count>0;)     //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AD9854_WR_Byte(Adress++,FreqWord[--count]);
         }
         AD9854_WR_Byte(0x21,Shape>>8);     //设置I通道幅度
         AD9854_WR_Byte(0x22,(uchar)(Shape&0xff));
         AD9854_WR_Byte(0x23,Shape>>8);     //设置Q通道幅度
         AD9854_WR_Byte(0x24,(uchar)(Shape&0xff));
         AD9854_UDCLK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AD9854输出
         AD9854_UDCLK=0;
}
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AD9854_Init();
        AD9854_SetSine(61000000,4000);           //61M输出,这下大家满足了吧。
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:
希望可以互相交流,不管怎样,先谢谢楼主,晚辈在此敬礼!

网友:
请问一下你这个代码是能成功输出波形的吗,我这里自己做了一个dds模块,用的是48M的晶振,按照你这个改了一些,但是好像还是不能输出波形。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在使用这个程序。是不是实际输出的频率是想要频率的十分之一?
#define     CLK_Set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//时钟倍频数   工作在30M*10=300M
const ulong  Freq_mult_ulong=938249;            //   2^48/3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整数
const double Freq_mult_doulle=938249.92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带有小数点

恰好是这里定义的CLK_Set 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在计算的时候只要不除以10就好了,前提是AD9854_WR_Byte(0x1e,CLK_Set);这句没有改过。

网友:
还想请教一下楼主:楼主知道如何使用AD9854输出三角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