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外部中断

楼主:
啥都不说了,直接上程序(仅供使用V3.5固件库的参考)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Struct;
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Struct;

        SystemInit(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 | 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
        NVIC_Struct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n;             /*使能外部中断通道,0-4口作为中断口时:EXTIx_IRQn(x:0,1,2,3,4),0-4口作为中断口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TI15_10_IRQn(x:0,1,2,3,4)*/
        NVIC_Struct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      //设置为2级先占优先级
        NVIC_Struct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0级次占优先级
        NVIC_Struct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Struct);

        EXTI_Struct.EXTI_Line = EXTI_Line8;
        EXTI_Struct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EXTI_Struct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           //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TI_Struct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Struct);

  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C,GPIO_PinSource8);
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EXTI9_5_IRQHandler(void)       //外部中断5-9的服务函数
{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8);           //清除 LINE 上的中断标志位
}

STM32支持19个外部中断请求,其中
0~15:对应外部 IO 口的输入中断。
16:连接到 PVD 输出。
17:连接到 RTC 闹钟事件。
18:连接到 USB 唤醒事件。
那么是那个I/O是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口,答案是GPIO 的管教 GPIOx.0~GPIOx.15(x=A,B,C,D,E,F,G)均可作为外部中断口输入

上面的程序就是以GPIOC.8作为外部中断口。
除了0-4分别各使用一个中断函数外EXTIx_IRQHandler(void) (x:0,1,2,3,4),5-9共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EXTI9_5_IRQHandler(void);10-15共用一个

中断服务函数EXTI9_5_IRQHandler(void)

网友A:
如果我需要2个外部中断,恰好这两个正好在同一个编号,比如PA1和PC1。这样,产生中断了,我没办法知道是哪个IO产生的中断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我需要2个外部中断,恰好这两个正好在同一个编号,比如PA1和PC1。这样,产生中断了,我没办法知道是哪个IO产生的中断。?

不能这样用吧,因为这16个中断线和一个I/O的16个位是对应的,如果你把“1”这个中断线给PA1了,PC1应该是不能再使用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我需要2个外部中断,恰好这两个正好在同一个编号,比如PA1和PC1。这样,产生中断了,我没办法知道是哪个IO产生的中断。?

我看下数据手册是怎么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我需要2个外部中断,恰好这两个正好在同一个编号,比如PA1和PC1。这样,产生中断了,我没办法知道是哪个IO产生的中断。?

数据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
“对于互联型产品,外部中断/事件控制器由20个产生事件/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组成,对于其它
产品,则有19个能产生事件/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。”    我们普通的STM32芯片,共有19个能产生事件/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,其中
0~15:对应外部 IO 口的输入中断。
16:连接到 PVD 输出。
17:连接到 RTC 闹钟事件。
18:连接到 USB 唤醒事件。

那么当我们把‘1’这个中断线配置给PA1的时候,PC1是不能够使用了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数据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
“对于互联型产品,外部中断/事件控制器由20个产生事件/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组成,对于其它
产品,则有19个能产生事件/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。”    我们普通的STM32芯片,共有19个能产生事件/中断请求的边沿检测器,其中
0~15:对应外部 IO 口的输入中断。
16:连接到 PVD 输出。
17:连接到 RTC 闹钟事件。
18:连接到 USB 唤醒事件。

那么当我们把‘1’这个中断线配置给PA1的时候,PC1是不能够使用了的,
那这样子,感觉STM32的外部中断弱爆了。通讯的UART、IIC等也没用硬件FIFO,真心难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