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】第1周 悲催的ASF更新

楼主:
用了几天AtmelStudio,感觉就反应速度慢点,其他的还好嘛。今天看到可以更新ASF就果断的准备更新了,一更新才发现,果断的悲催了,倒不是说无法更新,但每次下载一般,速度就莫名其妙变为0然后就提示下载失败了,真郁闷!完全无法更新呀,只能用现有版本了

具体截图如下:

首先,打开软件提示升级

那就升级呗

登录Atmel账号,开始下载了

开始还不错,一切正常

下载到一半多点就莫名其妙网速为0然后就提示下载失败。
此时点击下载器重新下载,立刻就提示下载失败
点击AtmelStudio重新下载,则又是开始网速正常,下载到一半左右又是网速为0,下载失败!

针对此种情况我做了两件事:
1 用翻墙软件重下,没用
2 检查是不是网络问题,下载了一部电影,2M/s的网速,绝对够了。真心的郁闷

只能采取最后一种了,在官网下载更新包覆盖,具体行不行,等我试了再说吧

网友:
跟朋友借了个迅雷会员,速度虽然也下降的很快,但终于顺利下好了。感觉这升级对网速要求很高呀。似乎只有在一定时间内得下完,不然就下载失败。
呵呵,当然,这是瞎猜的

网友A:
这外ASF一定要更新么?不更新玩不转么???

网友B:
不更新可以玩转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更新可以玩转的。
更新好点,像R21的例程就增加了。而且本身软件的一些小问题也会修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外ASF一定要更新么?不更新玩不转么???

不是,不更新也可以玩的。只是因为现在毕竟刚接触这款产品,对其使用不够了解。更新后,例程增加了,可以更容易的了解这款产品。而且软件本身存在的小问题也会在更新时修复

网友:
楼主再接再厉

网友C:
昨晚试了一下,虽然下载速度不快,也不稳定,不过一次就下载成功了,下载速度20多k到200k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晚试了一下,虽然下载速度不快,也不稳定,不过一次就下载成功了,下载速度20多k到200k左右。
恭喜!看来是我人品不行呀

网友D:
跟网络状况相关,说不清自己的还是ATMEL的。

我在公司安装升级一次OK。
在家里,安装没问题,但升级时连用户登录都过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跟网络状况相关,说不清自己的还是ATMEL的。

我在公司安装升级一次OK。
在家里,安装没问题,但升级时连用户登录都过不了。

好吧,可能因素太多了,我总觉得可能部分网络或下载将其拦截或屏蔽了。

就像TI、ST的官网,常常登不上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吧,可能因素太多了,我总觉得可能部分网络或下载将其拦截或屏蔽了。

就像TI、ST的官网,常常登不上去
元旦期间,我家里的ASF升级成功。中间也有两次不能连接ATMEL官网。不过最后还是弄好了。
ASF的插件或例子升级是有时间限制的,这个地方ATMEL没弄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