梯形电阻网络快速计算

楼主:
想做一个分档位的电阻衰减器,总共有3级,工作过程是这样的。  第一级直接输出衰减20dB,第一级串上第二级加起来输出衰减40dB,第一二三级串起来衰减60dB,苦于计算十分麻烦,用传统的网孔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,方程太多了,约束条件太多,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求出六个电阻值?   每一级的继电器都是联动的。   负载是高阻。

级联衰减器

级联衰减器

网友:
要是俺,才不算呢····

直接仿真软件优化(参数扫描)。。

其实最根本的是保证输入输出阻抗。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楼主一定要用梯形网络。
楼主的目标是:“第一级直接输出衰减20dB,第一级串上第二级加起来输出衰减40dB,第一二三级串起来衰减60dB。”隐含的要求是:输入阻抗在换档(改变衰减)时不能变化。另外还给出了负载是高阻的条件(非常有利)。
参考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的分档电路。旋转开关完全可以用继电器代替,而且不必用二常开二常闭,一常开即可。

网友A:
继电器的切换是程序根据用户输入的电压值来自动切换的,此衰减网络的输入是上一级的运放输出(可视为电压源),衰减器的输出又是高阻,也就是第一二三级之间才会有相互的阻抗影响。我是参考安捷伦的DDS信号源来做的,它的只有两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继电器的切换是程序根据用户输入的电压值来自动切换的,此衰减网络的输入是上一级的运放输出(可视为电压源),衰减器的输出又是高阻,也就是第一二三级之间才会有相互的阻抗影响。我是参考安捷伦的DDS信号源来做的,它的只有两级。

信号源输出的频率范围是非常宽的,你是否需要这么宽的频率范围?具体工作频率范围要求多少?

网友:
如果只需要三档衰减,楼主可以用四个电阻串联,使用一个单刀三掷开关控制,这样,一级一级地确定将是一元一次方程。

网友:
今天请教了一个学霸朋友,算出来了,很简单,真的。  之前是我想的太复杂了,脑子不会转弯。其实用戴维南定理,从输入端口,一级一级等效进去,就可以不到1分钟就解出来了,全是一元一次方程。频率范围是直流到20MHz,见图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