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画好后,加载网络表也是正确的,但导入pcb图后,有些元器件的连线不见了

楼主:
原理图画好后,加载网络表也是正确的,但导入pcb图后,准备布局的时候有些元器件的连线不见了,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!求助!如下图:

网友:
同意四楼的说法,要把网标放到有电气属性的地方,而原理图的引脚中间是没有电气属性的,要放到引脚的端点或与端点连接的连接线上。

网友A:
仔细检查图哦,你的网标木有画到西线上

网友:
如果原理图编译通过了,加载网络表正确与否软件会有提示,
更新到PCB即可,

建议继续检查原理图,,问题还是出在原理图上,比如封装等

网友:
图好像不全 看不出

网友B:
所以不知道楼主说可以加载网络表的描述是被软件欺骗了,,,
仔细检查原理图,,好好编译一下原理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检查图哦,你的网标木有画到西线上

恩!是我太粗心了!后来检查自己发现了!已经解决了!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以不知道楼主说可以加载网络表的描述是被软件欺骗了,,,
仔细检查原理图,,好好编译一下原理图

是我只检查了编译错误的部分而忽略了编译警告的部分造成的!如楼上所说是网络标号位置放错位置了!谢谢!